收了台JR 90 求配置推荐,只要求航线

楼主(2017-01-24):
本人非常喜欢油机,只喜欢飞飞航线,有机会收了一台jr90机,当年没飞过几次也没有炸鸡等,价钱也不贵就入手了,比较喜欢老机器。
带个YS发动机,没听过,风门都不动了看来得大洗了。
求一个舵机配置,要求能飞航线故障率低的舵机就行。
手里有套401和9253够用吧?

最后哪位大侠有说明书来一套

刚收了套桨 谁知道这是啥牌子

网友A:
围观,这种机子火的时候我还是学生狗,没钱买只能流口水,ys发动机据说很不错的,四冲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这种机子火的时候我还是学生狗,没钱买只能流口水,ys发动机据说很不错的,四冲程

那时我也同是学生狗

网友B:
YS 發動機跟ENYA 都是公子, 不像OS 的加油就飛, YS 如果是新的要慢慢磨合, 小心使用比OS都耐用.扭力也不錯~ 當然不要跟近代的OS HYPER 去比了,科技進步嘛,沒意思.
小心檢查一下墊片,不要亂加油, YS 原帶的是5%還是10%NITRO  好像..我也忘了~~~如用30% 的要加墊片改改壓縮比.
舵機嘛, 以當年的要求, 就不5公斤左右. 看著9255 的資料去找找就成了, 某寶100多快錢一個的數字金屬舵機都可以了.不竟是老機子, 你用上HV 舵機也沒意義.
401 .9253 用在90機上就是沒趣. 不過也能用. 能收到個GY611 帶9256 或BLS251 就最爽. 如不找個3軸陀螺, 把姿態感度收到最小當一個單軸尾陀螺來用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這樣尾舵機也好找....就是有巴機用3軸陀螺而有介入其實也是可以正常飛行,只是感覺怪了點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 發動機跟ENYA 都是公子, 不像OS 的加油就飛, YS 如果是新的要慢慢磨合, 小心使用比OS都耐用.扭力也不錯~ ...

非常感谢!!
用三轴陀螺仪会不会更稳一些?好像不会?就是怪一些?
这个发东西百分之10的油就能伺候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网友:
好老的机子,这可是当年杨格的最爱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围观,这种机子火的时候我还是学生狗,没钱买只能流口水,ys发动机据说很不错的,四冲程

四冲程?这么牛逼

网友:
应该是两冲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YS 發動機跟ENYA 都是公子, 不像OS 的加油就飛, YS 如果是新的要慢慢磨合, 小心使用比OS都耐用.扭力也不錯~ ...

三轴陀螺的话,用y线随便给副翼和升降通道输入信号,十字盘输出空着,应该可以当锁尾陀螺用。

楼主:
ys是哪产的?火头知道用多少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是哪产的?火头知道用多少号的吗

是鬼子的,很好用的,带泵,火头我要那天拆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鬼子的,很好用的,带泵,火头我要那天拆下来看看。

泵是指屁股上那根管吗

网友:
这机都能收到,楼主太幸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是指屁股上那根管吗

泵在化油器下面,后面管子上的是单向阀。泵应该是个薄膜泵靠机匣气压通过单向阀向泵提供脉冲压力从而把油泵上来,好像是这样好久没用了。

网友:
ys没这么娇气,不极限啥油都管烧,另外看成色,真的很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是哪产的?火头知道用多少号的吗

當然是日本啊.
太久我也不記得了, 一般天條OS 8號可以, 我以前用ENYA NO.4 .
YS 的要爬一下舊文了, 大致上跟OS 使用一樣, 就是NIRTO 要注意一下. 如果已經磨合好不要隨便拆, 拆了又得再磨合, 這是跟OS 不太一樣.
墊片拆了就得換, 因為再裝回去要不不密氣,要不壓縮比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用三轴陀螺仪会不会更稳一些?好像不会?就是怪一些?
这个发东西百分之10的油就能伺候你不 ...

倒不如把平衡翼拆了直接無巴硬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是日本啊.
太久我也不記得了, 一般天條OS 8號可以, 我以前用ENYA NO.4 .
YS 的要爬一下舊文了, 大 ...

如果时间长了要大清洗怎么办?现在风门都死了

网友:
YS好机器!!!JR VB90好飞机,当年非常口水的机,现在终于攒够钱了,上了雷虎700、亚拓550L、450L。

楼主说的尾机配置不够用的,电动700/油动90级是一个级别的飞机,个人经验,锁尾舵机要4公斤以上的比较放心。FUTABA GY401是很可靠的陀螺仪,以前飞老款雷虎50用的就是它,是401+S9254,不过飞再大的机3.5公斤的9254貌似就不够用了,于是在配那台700时特地选了5公斤的FUTABA BLS276。
油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直接爽飞,省去各种电池的麻烦。
祝LZ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