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通电指示灯不亮,连电脑正常,可以刷固件

楼主(2017-01-24):
f3重新焊接后插电指示灯不亮,插电脑指示灯正常,还能刷固件,。可能是把哪根线焊断了,还有没有救了,

楼主:
还是没人救

网友A:
有可能是指示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指示灯坏了。
插电脑指示灯正常

楼主:
我太牛逼了,电路板线断了,我查出来了,修好了。

楼主:
自强不息,对印刷电路板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