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 飞控飞行自转 另外我gps这里设置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求解答

楼主(2017-01-24):
大疆v2 飞控飞行自转 另外我gps这里设置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x y z 轴不知道对不对帮看看

网友:
貌似填错了

网友:
又貌似没错!

网友:
自旋问题先检查一下电机转动方向,以及桨的正反。GPS参数是对的。

网友A:
飞机是旋转呢还是在空中画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旋转呢还是在空中画圈。。

在空中自转,还有点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旋转呢还是在空中画圈。。

我这gps这样输入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gps这样输入对吗?

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空中自转,还有点飘。

自转的话得检查每个电机是否和水平面垂直了,指南针再在室外空旷的地方校正一下。飘的话检查检查重心的位置,还有就是校正一下imu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gps这样输入对吗?

校正imu的时候飞机要尽量水平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转的话得检查每个电机是否和水平面垂直了,指南针再在室外空旷的地方校正一下。飘的话检查检查重心的位 ...

imu是什么啊 在哪里校正 第一次用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转的话得检查每个电机是否和水平面垂直了,指南针再在室外空旷的地方校正一下。飘的话检查检查重心的位 ...

gps这样输入  x  y  z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mu是什么啊 在哪里校正 第一次用大疆

就是陀螺仪,应该在工具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这样输入  x  y  z对吗?

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这样输入  x  y  z对吗?

看看说明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呗

应是震动应起,我把 没有拧上螺丝 拧上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油门要加到一半才有动力飞  我想问下 在控里 哪里调futaba t8fg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是震动应起,我把 没有拧上螺丝 拧上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油门要加到一半才有动力飞  我想问下 在 ...

这好像没有,只有调遥控器

网友:
检查四个电机的水平吧。记住不是把机臂拆下来检查,而是装上机子后检查

网友B:
x和z是负的,y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和z是负的,y是0

现在是  1号和3号 电机哪里比较抖 是什么原因  找半天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