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华科尔 Super CP和Mini C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1-24):
新手求问 华科尔 Super CP和Mini CP有什么区别?????

目测好像mini cp有双向传输 Super CP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据说super cp是在mini的基础上为了降低价格推出的版本,成本控制上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我刚买了一套二手的带Devo 7E控,等收到之后再仔细品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super cp是在mini的基础上为了降低价格推出的版本,成本控制上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我刚买了一套二手的 ...

那就是硬件方面有缩水咯???

网友:
Super CP 就是缩水版,用的是5线舵机。具体来说就是操控精度差些,对新手来说是感觉不出的,所以也有人说更耐炸了

网友:
我也想以后入一架,super cp,390单机,不想改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硬件方面有缩水咯???

对,5楼说的很到位了。我那一套是两台Super CP+Devo 7E只要30美元,反正便宜,就买来玩玩看。

网友B:
华科尔 Super CP 叫烧板王
华科尔 Mini CP 叫舵机扫齿王

二者都是华科尔的豆腐渣工程。

网友:
super cp一定买14年以后的版本,在主板背面有个电容,13年的那种经常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