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伟力XK120 6G3D切换问题

楼主(2017-01-24):
本人电直菜鸟,之前飞过K110感觉倒飞等动作时动力不足,便入手K120,却不知如何切换3D6G(手动/自稳),有没有大神能给指点一二,
说明书并没有详细说明

飞行器:伟力XK120
遥控:Futaba 18sz (之前玩110的时候是GYR通道控制切换,现在尝试很多次无果)

在此先感谢各位大神,提前预祝所有模友新年快乐,17爽飞不炸机

网友:
我完全赞同纯新手第一台机是微型机器,因为安全、耐炸、省心,如果一开始450以上,是比较危险的,楼主加油,110和120都是好机,记得尽量在草地上飞,养成熄火的习惯,到这两个机都坏了再玩450会比较顺利。

网友A:
应该是跟110一样的,通过5通道感度切换58以上跟5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跟110一样的,通过5通道感度切换58以上跟50以下

我二段开关分别是0 和 100 依旧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二段开关分别是0 和 100 依旧不行

直接套用110的设置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套用110的设置也不行?

不行啊 我直接把110的设置对频了用的 不行

网友B:
120原厂是掰那个左控制杆上边的按键,18sz那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原厂是掰那个左控制杆上边的按键,18sz那我就不清楚了。。

看说明 原厂控有专用开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说明 原厂控有专用开关

我不是原厂控啊

网友:
同问,我用18sz遥控,k120飞一会降落,再起飞自动切到自稳模式是怎么回事儿啊?再降落起飞又切回3d模式,反反复复的。。

网友C(2017-04-22):
引用 楼主:
我二段开关分别是0 和 100 依旧不行

你搞定了吗?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怎么切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定了吗?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怎么切换啊

不好意思 出掉了 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