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为何老是这样

楼主(2017-01-24):
有什么办法吗
方法有了:再选一次遥控器,当初你设置的遥控器

忘记说了    我不是插线玩的     我用无线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A:
关控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再开

关控没用

网友A:
按空格键盘。要你重启。我也弹这个

网友A:
我的默认复位键是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默认复位键是空格。

空格复位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空格键盘。要你重启。我也弹这个

重启软件吗?我的重启以后飞机不受控制,炸鸡后按空格就又那样了

网友B:
把控上连接线拔插一次,一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控上连接线拔插一次,一次就好!

忘记说了    我不是插线玩的     我用无线

网友:
无线没弄过,不懂!
这无线是少了牵绊,可发射器一直工作,还要配个接收器,利?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炸鸡之后别按空格,直接在“飞机”菜单里再点击一下你要飞的飞机就可以了。

网友:
加密狗问题。。要带reset按键的加密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软件吗?我的重启以后飞机不受控制,炸鸡后按空格就又那样了

昨天我特意玩了下,出现了跟你一样的东西。我确定关控开控,就好了。楼主飞机乱动是不是模拟器里要选下遥控器。我删了剩下一个就好了。
       楼主把解决方法发上来吧,新手搜到了可以看看。我刚开始玩这个没人带。那时候折腾模拟器都好久

网友:
不需要带reset加密狗啊,我就普通的有线连接,没改

网友:
先开模拟器然后插加密狗 最后连控的接收机

网友C:
设置炸机自动复位,我的按空格键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炸机自动复位,我的按空格键就这样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点左上角的模拟器菜单,有个设置项,里面有        具体要自己看。现在回老家电脑没装模拟器,不方便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