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e救命

楼主(2017-01-24):
2834  980kv  11.1  1047

这个配置后续动力不够而且转弯必须加满油门各位过路大神觉得配置有没有问题要不要改进一下呢?

网友A:
超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重了吧?

没有吧首飞的没炸锅所以没有多出修复那部分的胶水重量

网友B:
这个KV必须4S动力才够,我用的2216,1250KV,3S配1047动力还行

楼主:
4s  电机会不会受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KV必须4S动力才够,我用的2216,1250KV,3S配1047动力还行

4s电机会不会受不了啊

双天的电机

网友C:
这个kv值比较尴尬。。3s下1155桨。。。不还算够力。。。。4s又好像略超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kv值比较尴尬。。3s下1155桨。。。不还算够力。。。。4s又好像略超标了。。。

那怎么办

网友D:
可以换1147桨
感觉还有其他问题,3s 980kv 1047飞这个15E怎么也不至于转个弯都要全油门,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动力已改没多大问题,可以换1147的桨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4s  电机会不会受不了啊

换1147的桨,你的飞机没劲是电机kv低了。换大桨,或者用小一号的桨用4s电池。我用朗宇2216kv880 1047桨4s1000电池飞的挺好。

网友:
换1238或1147桨。

网友F:
桨小了,换1206

网友G:
楼主果断4s,11寸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1147桨
感觉还有其他问题,3s 980kv 1047飞这个15E怎么也不至于转个弯都要全油门,换个电调试试

跟电调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1147的桨,你的飞机没劲是电机kv低了。换大桨,或者用小一号的桨用4s电池。我用朗宇2216kv880 1047桨4s ...

这个双天的电机好像不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小了,换1206

12寸你这样飞过吗
这个是70e的配置啊
50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果断4s,11寸桨啊

不行吧好像过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寸你这样飞过吗
这个是70e的配置啊
5050电机

ECO 2216C (980KV)  APC 12×6E 1442g拉力

网友:
我的15e配置;致盈2216kv1000,电调好盈飞腾30a,电池雷鹏4s1300mah,1047大孔桨,爽得很。

网友:
换1060或者1070桨

网友H:
你确定不是电池放电问题?

网友I:
2838 1300kv 1047桨,这个才是一般配置,2216不够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行吧好像过载了

不会,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相信我

你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2838 1300kv 1047桨,这个才是一般配置,2216不够力

我这个是厂家的配置

你试过你说的那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ECO 2216C (980KV)  APC 12×6E 1442g拉力

多少推重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没

我也有,电机是2814的,用3s,12寸桨试过,吊机是能吊,就是不太爽,必须上4s

网友:
我的就是这配置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厂家的配置

你试过你说的那样飞吗?

我的就是这配置,动力很足,机子760克有些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不是电池放电问题?

应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KV必须4S动力才够,我用的2216,1250KV,3S配1047动力还行

多大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双天的电机好像不支持4s

没有不支持这一说 换更小的桨6
s也可以。上4s后桨选小一寸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不支持这一说 换更小的桨6
s也可以。上4s后桨选小一寸的即可。

可以用专业知识解释一下吗?不太懂我听老鸟说不支持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专业知识解释一下吗?不太懂我听老鸟说不支持

就是电机电流过高持续一段时间就会烧毁。始终低于就没事。如果你3S没事,换4S就要用小桨,使电流小于等于你原来3S的电流。就仍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电机电流过高持续一段时间就会烧毁。始终低于就没事。如果你3S没事,换4S就要用小桨,使电流小于等于 ...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