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G7老是这样

楼主:
为何G7老是这样
查看数:
评论数:
关灯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帖子模式

WAMX168
发布时间:

网友(2017-01-24):
正文摘要:
有什么办法吗
dayan88
发表于

网友:
再点一下 选择遥控器,就好了,以后按空格

网友:
那个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我的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WAMX168
发表于

网友:
我的加密狗没有复位键的
bobgu
发表于

网友:
要加密狗上带reset按键的。。。。第一次炸机要按下按键。。后面就不用了
舒特
发表于

网友:
把遥控器重启一下,有的就会好,有的也不会好。重装一下也有可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