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18650电池与普通软包航模电池优劣

楼主(2017-01-24):
最近飞FPV好像用18650电池组的有不少,用过的请说说相同重量情况下,哪个飞得更高更远一些?18650电流不大,充电也慢,有什么优点?
还有,普通航模电池只能放到70%电量就必须下来,18650最多能放到百分之几十电量?

网友:
肯定18650 容量更高

网友:
18650体积,放电C数,能跟得上吗

网友:
航模电池追求的是性能,特斯拉追求的是稳定性,寿命

网友:
18650,能量密度大,便宜,寿命长,不娇气,电芯一致性非常高(三洋),非常易于自己焊接组装。

网友:
fpv也就起飞电流大点 巡航的时候用不着多大电流   多节18650并联 放点基本够用

网友A:
要能量密度,请用手机LiPo;要功率猛,请用航模LiPo。要看不见(只是看不见)鼓涨,请用钢壳。

网友:
18650比lipo轻,非常利于fpv,但是不利于普通飞机,因为放电不够猛

网友B:
18650做主要的是:同样容量因为c数低所以轻,fpv 不要大c 数,要长续航,所以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650做主要的是:同样容量因为c数低所以轻,fpv 不要大c 数,要长续航,所以选用

请问18650的充电器怎么弄,如何保证每节电池的平衡充电?

网友D:
18650挺适合fpv的,组个几万mah的电池,5C放电都足够了,而且它能量密度大,一样重的比聚合物容量大,可以飞更久

网友E:
最近也組了一顆 3S3P 6000 mah , 天氣一直不好還沒試飛,  拿在手上試了一下, 全油門 25A 左右, 電壓馬上從12.4V 掉到10.2V,  電流是夠了, 電壓有點低, 不知道能不能飛得起來.

网友F:
你这电池太差了,我3s2p6000容量,30a放电,310克重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要能量密度,请用手机LiPo;要功率猛,请用航模LiPo。要看不见(只是看不见)鼓涨,请用钢壳。

NASA做过实验。给LiPo加压可以延缓老化,换句话说看不见的其实还真的不鼓胀或者鼓胀更少。Being lightweight is an advantage when the application requires minimum weight, such as in the case ofradio controlled models. However, it has been investigated that moderate pressure on the stack of layers that compose the cell results in increased capacity retention, because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components is maximised anddelaminationand deformation is prevented,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 of cell impedance and degrad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18650的充电器怎么弄,如何保证每节电池的平衡充电?

一样平衡冲啊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組了一顆 3S3P 6000 mah , 天氣一直不好還沒試飛,  拿在手上試了一下, 全油門 25A 左右, 電壓馬上從1 ...

起飞的时候够就行了。最后降落的时候,飘下来无所谓了。

不过现代客机降落的时候也要时刻准备,有问题复飞,不管机场,还是飞机,都是准备好的。

你这个,就不合标准了,只能强行降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池太差了,我3s2p6000容量,30a放电,310克重量

能不能私信一下TB链接,谢谢

网友:
个人理解:借用清男大神的理论,18650适合老司机逛窑子,模电适合年轻小伙逛窑子
一个细水长流,一个时间短,力气大,xx的快

网友(2017-04-27):
楼上老司机 话粗理不粗 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50挺适合fpv的,组个几万mah的电池,5C放电都足够了,而且它能量密度大,一样重的比聚合物容量大,可以 ...

请问?怎么计算我的飞机需要的放电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朗宇2212,1400kv,最大电流好像是28A,两个并联就是56A?电池容量2200mah。如果接收机忽略不计,是不是 ...

是这样算的。但是马达电流只是参考值,实际情况会有些偏差。可以用2200mah35C的电池,留够余量,救机动力更足,也不比25C的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算的。但是马达电流只是参考值,实际情况会有些偏差。可以用2200mah35C的电池,留够余量,救机动力 ...

明白。谢谢

网友:
一直想用18650电池,但总是不放心,至今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