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之前做了一个微型桌面铣,现在补做一个正式的控制器

楼主(2017-01-24):
原来的控制器是Mach3的,集成在电脑机箱里的,机箱太大,占地方,所以想整个小点的,并改称USB控制的,以方便不同电脑控制。首先选了一些配件:

楼主:
对买来的零件进行测绘,核实尺寸,主要是安装孔、外形尺寸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买来的零件进行测绘,核实尺寸,主要是安装孔、外形尺寸等。

反复推敲设计,最后定稿如下,正面:

背面:

俯视图(布局):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楼主给力,多多发这种贴

网友:
┏┛┻━━━┛┻┓
┃|||||||┃
┃   ━   ┃
┃ ┳┛  ┗┳  ┃
┃       ┃
┃   ┻   ┃
┃       ┃
┗━┓   ┏━┛
  ┃ 史 ┃
  ┃ 诗 ┃
  ┃ 之 ┃
  ┃ 宠 ┃
  ┃   ┗━━━┓
  ┃经验与我同在 ┣┓
  ┃攻楼专用宠物 ┃
  ┗┓┓┏━┳┓┏┛
   ┃┫┫ ┃┫┫
   ┗┻┛ ┗┻┛

网友A:
楼主说说各部件的参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各部件的参数呗

控制器是Sky的CNC USB 控制器,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决定尝试一下。此控制器具体参数可tb上查询。
步进驱动器我选的这款重点是便宜,30块钱左右,也有人说不怎么样,不过一体化的外形便于安装替换,加上我的cnc对力矩要求不是那么大,因此决定用这款试试。
变频调速器是以前用的,800W吧,商标是NOWFOREUER。
电源也是以前用的,24v/16A的。
机箱302*280*125的。
关键是我好不容易把上述零部件布置在这个规格的机箱里,其中反复在tb找机箱,反复设计,最后定稿。

网友B:
可发您的微铣图看看。谢谢了

网友:
关注,望继续。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发您的微铣图看看。谢谢了

多谢捧场!请过目:

【145楼上视频】新手处理作——手工打造第一台雕刻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6807

《打造桌面最强机——小雕升级初见成效》(57楼新照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295

雕刻机改造(加喷淋)多时,今天才试机,上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053

★恶补一周Solidworks所画的雕刻机图纸★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1870

网友C:
用的是脱机的三轴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捧场!请过目:

【145楼上视频】新手处理作——手工打造第一台雕刻机

谢谢您的达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脱机的三轴控制器。

脱机的太贵了!我买的是联机的低端版本

楼主:
更新加工图:

楼主:
修正后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1楼?!真的是1楼?!!!机器不错,铝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