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P接电10分钟无故自动断电

楼主(2017-01-24):
     新买的精灵4P,习惯性更新到最新系统,然后开机,电机空载(不转),把飞机放一边,我在dji go4.0里面熟悉相机菜单的操作,就在通电10分钟左右的时候,图传突然消失,转过头看旁边的飞机,已经断电,重新开机后一样在10分钟后断电,而且电池耗电极快,在电机完全无功率输出的情况下,居然在半个多小时内消耗了将近一半的电量,而且电池的温度完全不该是空载状态下该有的温度(60多度!我截图的时候已经是59度了!)!于是我打电话联系技术支持,对方说可能是主板短路,要我返厂检修,吓得我一身冷汗,泥玛!模块自检没有提示任何故障信息,接电10分钟给我自动断电,要是我没考虑那么多接电直接升空,那10分钟空中自动断电(断电前APP上没有任何故障提示要求我紧急降落)掉下来砸死人算谁的事?那大疆又能上新闻了……

要知道如果是空军或民航,这种无任何征兆的飞机突然失去控制导致的结果是不折不扣的一等飞行事故!!!

下面有视频,正常飞行状态突然断电……

以下是电池温度

网友A:
哇擦!楼主也是右手撸啊!俺也是!终于找到和我一样右手撸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擦!楼主也是右手撸啊!俺也是!终于找到和我一样右手撸的啦

7年的日本手了,连自撸都是用右手的……

网友:
貌似电池温度异常,自己保护关机了,节后联系客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年的日本手了,连自撸都是用右手的……

网友B:
估计是电池问题

网友C:
我安装了DJI GO4更新最新版本的固件后没多久,开机后显示:相机传感器错误,硬件故障需返厂维修。以前用DJI GO好好的,最要命的是刚过保修期,真有点怀疑是不是新的固件引发这个提示的,而实际相机和云台都没问题的

网友D(2017-10-02):
还在桂林不?好久不见你出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桂林不?好久不见你出来飞了

在的,确实好久没有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池问题

事实证明,是电池的问题,大疆立马换了机器,还赔了一个不错的礼物

网友(2018-02-02):
大疆的飞机从买回,我从不更新固件。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了DJI GO4更新最新版本的固件后没多久,开机后显示:相机传感器错误,硬件故障需返厂维修。以前用DJI ...

DJI GO4与DJI GO不一样吧!兼容机型都不一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