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600w烧了这个东西,怎么办

楼主(2017-01-25):
应该是接错电源烧的,是不是击穿了。这个是放大作用的原件吗。半屌子水平不要笑。现在接上没图像,但飞控的osd有显示。图传的功率变不了,绿灯也没亮,红灯也没亮。这过年没得玩了,想自己动手换,不得找修手机的换。这个原件叫什么。

楼主:
这是通电的状态

网友A:
忍一忍……年后返厂吧……

网友:
楼上正解,不推荐自己修复,我就修过,手残干死好多,吓得我再也不敢修了

网友:
理论来说拿掉就好了

网友:
返厂维修靠谱,奥姆威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一忍……年后返厂吧……

好吧~

网友A:
你是回车键卡住了吗?
回这么多条*^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回车键卡住了吗?
回这么多条*^_^*

额,手机搞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看样子,就是个mos管,si2310之类的,(用一个脚的信号,控制另两个脚之间的电流开关) ,自己看下别人的具体元件
,买个相同型号换上就行了。貌似几毛钱的元件,不用返厂, 自己练习下焊功也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忍一忍……年后返厂吧……

请教:如何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