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快递放假前装个130无刷小穿越

楼主(2017-01-25):
嘿嘿,1104电机,2S 800毫安锂电,测试留空9分钟左右,下来电机有点发热。
目前遇到的问题,图传是5823,接分电板的12V输出,一给油门就没法用了,直接没信号~直接接到电源上呢,不受油门影响了,但是信号依然感人,觉得是不是2S电压太低了带不动这个图传啊??
这个桨也是让我很费心,桨根太高,买马达送的螺丝不够长,最后只能用烙铁加热了铁棒一个一个的把螺丝孔给熔出来!
还有就是固定马达的螺丝也太短,固定不紧,但是拽不下来,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A:
多重啊?可以8分钟。

我的起飞200g 3s 550 才5分钟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啊?可以8分钟。

我的起飞200g 3s 550 才5分钟不到

我没有电子秤…直观感觉200来克吧~

网友B:
130用1104还是比较勉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用1104还是比较勉强的

我之前也是考虑的1306,但1306一个是费电留空短,还有就是那个轴不用螺丝固定容易弯。1104有发热,但动力感觉足够,因为我不会暴力飞,技术还没到那个层次

网友C:
估计是图传欠压保护了。7.4V一推油可能就不够图传电了。图传一般都是12V的,还是上3S比较好点。就怕你的电机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图传欠压保护了。7.4V一推油可能就不够图传电了。图传一般都是12V的,还是上3S比较好点。就怕你的电 ...

应该没问题,毕竟温和飞的话3s2s对马达来讲功率是一样的,我没买3s的原因是因为嫌贵

网友D:
暴力飞可能桨受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暴力飞可能桨受不了呀

为啥?

网友E:
这个很像那种kingkong的130gt的机子啊……我用3s电池跑,装的是自带的两叶桨,感觉浮力还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问题,毕竟温和飞的话3s2s对马达来讲功率是一样的,我没买3s的原因是因为嫌贵

我主要是想说一般摄像头都是12V的,你用2S也就是7.4V,稍微推点油哪怕再温和电压也会再掉一点的。这样可能摄像头就进UVLO了,也就是欠压保护。表现出来就是关断什么都没了。也就是说7.4V可能会比较临界摄像头表示扛不住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是想说一般摄像头都是12V的,你用2S也就是7.4V,稍微推点油哪怕再温和电压也会再掉一点的。这样可 ...

摄像头是5V,图传是7-24V,倒是有信号,但是信号很差,可能是图传电压到底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像那种kingkong的130gt的机子啊……我用3s电池跑,装的是自带的两叶桨,感觉浮力还不够

就是kingkong的130架子,看了一圈就这个最好看而且实惠了,2S我感觉确实勉强,3S应该好很多吧,可能你需要换3叶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是5V,图传是7-24V,倒是有信号,但是信号很差,可能是图传电压到底线了吧

有可能的。图传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kingkong的130架子,看了一圈就这个最好看而且实惠了,2S我感觉确实勉强,3S应该好很多吧,可能你需 ...

机架其实感觉也就那样了…电调感觉套装的可能会坑,不过都能换,所以问题不大…桨的话,手头的一堆两叶先用着,天知道换了三叶的,电机电调能不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其实感觉也就那样了…电调感觉套装的可能会坑,不过都能换,所以问题不大…桨的话,手头的一堆两叶先 ...

昨天炸鸡了,机臂边缘炸掉脱了几层碳纤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炸鸡了,机臂边缘炸掉脱了几层碳纤皮...

吓得我赶紧封边……

网友F:
近期也准备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期也准备来一个

1104电机炸了,螺丝不紧,直接炸飞3个,两个不转了,哎,等快递开工直接换1306

网友G: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是5V,图传是7-24V,倒是有信号,但是信号很差,可能是图传电压到底线了吧

     换图传吧!有5v供电的图传,而且价格平40元,拉距3百多米,一雪花也没有!

网友H:
我也入了kingkong的这个机架 不错的。现在还没有上摄像和图传。感觉130真的空间紧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4电机炸了,螺丝不紧,直接炸飞3个,两个不转了,哎,等快递开工直接换1306

       买不锈钢螺加平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入了kingkong的这个机架 不错的。现在还没有上摄像和图传。感觉130真的空间紧张。

1306电机用2s飞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图传吧!有5v供电的图传,而且价格平40元,拉距3百多米,一雪花也没有!

求个关键字,我搜过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个关键字,我搜过没找到啊

发射重2克

楼主:
这家的产品我以前也看过,但是参数太少,不是很放心,感觉很小众,你用得就是这个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家的产品我以前也看过,但是参数太少,不是很放心,感觉很小众,你用得就是这个吗?

我现在的130就用的这个,挺稳定,直线100米没问题。5V供电,发热稍大,功率别调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的130就用的这个,挺稳定,直线100米没问题。5V供电,发热稍大,功率别调太高。

最高也才200mw啊,调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高也才200mw啊,调一半?

穿越25mw都够。

楼主:
我那空心杯上的JF01, 25mw 那距离简直没法儿看,真的只能室内飞。 有一点遮挡十来二十米就挂啦

网友:
        用图片说话.

楼主:
你这个天线也是他家买的吗,是不是要同时焊在那三个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天线也是他家买的吗,是不是要同时焊在那三个点上?

不需要,焊信号线和一根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天线也是他家买的吗,是不是要同时焊在那三个点上?

     这种天线都一样,焊2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天线都一样,焊2个点.

能不能拍一张看看你怎么焊的,谢谢,图传天线的焊接我一直都不太确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拍一张看看你怎么焊的,谢谢,图传天线的焊接我一直都不太确定

     我2个装机上了不好拍,你买了之后加我Q1042994497,教你接,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个装机上了不好拍,你买了之后加我Q1042994497,教你接,非常简单!

您看这样接天线对吗,还有哪个位置才是最大功率呢?我这样测试距离甚至不如我的25mw一体图传,好心塞

网友:
        接错了,加我Q1042994497,教你接,非常简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看这样接天线对吗,还有哪个位置才是最大功率呢?我这样测试距离甚至不如我的25mw一体图传,好心塞

     天线中心线对接板子中间的点,天线外层线对接板子的左右两个点,左右两个点接一个就行,因为都是通的.
电位器平的调到上方,功率大概是%30到%40左右.足够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中心线对接板子中间的点,天线外层线对接板子的左右两个点,左右两个点接一个就行,因为都是通的.
...

我天线也没接错啊,旋钮也把功率调到最大了呀,即使室内偶尔都会闪,隔墙更别说了,两三赌墙直接挂了,真的好心塞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吓得我赶紧封边……

请问怎么给碳板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怎么给碳板封边?

百度可以搜到…基本就是从粗到细打磨碳板边缘,然后用502或者3m瞬干胶少量多次一层一层涂抹在边缘,厚度足够后再小心从粗到细砂纸打磨光滑

网友K(2017-06-20):
电机的平衡泥白填了,毁在这烙铁烫的桨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天线也没接错啊,旋钮也把功率调到最大了呀,即使室内偶尔都会闪,隔墙更别说了,两三赌墙直接挂了,真 ...

这个图传扔了吧,太垃圾了,我也买过,很容易过热,一过热,就没信号,吹吹气又有了.............
直接搞个DYS25-200的图传吧,也不贵,色彩和稳定性好很多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图传扔了吧,太垃圾了,我也买过,很容易过热,一过热,就没信号,吹吹气又有了.............
直接 ...

已经扔了哈哈哈,确实是图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的平衡泥白填了,毁在这烙铁烫的桨根

哈哈哈翻滚失败全部炸坏,马达和桨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