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十字盘没有调平,悬停的时候是设么样的?

楼主(2017-01-25):
亚拓150X,手头没有十字盘校准器,用肉眼看的大概,悬停的时候需要一直往后拉杆,已经在水平地面重新校正过
陀螺仪
了,还是没解决
想问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十字盘调平不精确造成的呢?

网友A:
前提遥控校准中立点 舵机拉杆长度要一样长 舵机调水平 即可。不用校准器 一根焊锡搞定 不明白 可以加我 我告诉你 760585189

网友B:
用一条扎带调平十字盘,试试吧

网友:
路过瞧瞧。听说铁钉都可以调平十字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