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680 机架臂抖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求模友解答

楼主(2017-01-25):
飞控是v2  机架是达亚680  电机是大疆e800的 现在的问题是1号和3号机架臂抖  抖的飞机不稳 螺丝都拧紧了,电机也没有松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x&sharefrom=android]2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x&sharefrom=androidhp/sid/XMjQ4NjAxNjk4OA==.html?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如果机臂没问题,那一定是桨不平的问题吧

网友A:
不过跟电机的桨应该没问题,电机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跟电机的桨应该没问题,电机不平

飞控感度不合适也会出现振动的情况

网友B:
声音好小啊!
是用的大疆620正玄波电调吗?
这机架我也正考虑,不过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好小啊!
是用的大疆620正玄波电调吗?
这机架我也正考虑,不过有点小贵……

不是啊 大疆一套的动力

网友C:
机架wo我有要出,有感兴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wo我有要出,有感兴趣的吗?

机架怎么出?

网友D:
楼主是不是那个电机座没有安装水平,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wo我有要出,有感兴趣的吗?

来个联系方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好小啊!
是用的大疆620正玄波电调吗?
这机架我也正考虑,不过有点小贵……

收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那个电机座没有安装水平,斜了

用手机测了下 斜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手机测了下 斜一点

估计有可能是电机座不水平,导致震动过大吧,另外三个也校准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那个电机座没有安装水平,斜了

斜一点 我调了下  还是有 ,等拆了在 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有可能是电机座不水平,导致震动过大吧,另外三个也校准一下吧

还是有点抖,等下拆了 机架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有可能是电机座不水平,导致震动过大吧,另外三个也校准一下吧

还是抖,无语了 头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抖,无语了 头大啊

不是你这么校准水平,你得用那个水平的泡泡去调,这样不行,要是还抖,那你就把另外两个不抖的电机换过来,看看是跟着电机抖,还是不管换那个电机都是1  3号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这么校准水平,你得用那个水平的泡泡去调,这样不行,要是还抖,那你就把另外两个不抖的电机换过来 ...

我没有水平泡泡  我用手机下载了个 水平测试,电机座 调水平了,等下 换桨试试,桨还有抖 就换电机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水平泡泡  我用手机下载了个 水平测试,电机座 调水平了,等下 换桨试试,桨还有抖 就换电机 看看
...

一点一点排除试试吧

网友D(2017-03-19):
问题解决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wo我有要出,有感兴趣的吗?

求联系方式

网友(2017-07-15):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有人帮忙告诉一下感度是多少合适么?原贴:达亚680,E800动力套,naza-v2飞控,装好试飞抖成狗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1519&uid=292942
来自:www.5iMX.com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网友:
楼主调好了么?是什么问题?

网友:
跟你问题一样,请问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
现在还有人玩自组航拍机啊

楼主(2017-10-30):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没呀?

网友E:
这机架有人说中间太细强度不足,容易发生扭转,所以很容易抖。我以前研究过不过发现似乎用的人不多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有人说中间太细强度不足,容易发生扭转,所以很容易抖。我以前研究过不过发现似乎用的人不多就放弃了 ...

我没觉得,调好久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