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养

楼主(2017-01-25):
各位大神,请指点电机保养方法,特别商业整机,谢了

网友:
这个如何保养?实在是让人头疼啊

网友:
一般经常使用的电机基本不保养。就是偶尔滴点油进轴承,润滑而已,如果长期不用就不懂了。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
无刷电机耐用基本不用保养

网友:
桨质量差的话 要定期换轴承

网友:
定期换轴承,和碟型卡簧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