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的碟形飞机缺飞控 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7-01-25):
这是我的飞机   ,没错是个飞碟 。升力测试了足够就是太费电。为了降低难度选择了105涵道这个电老虎。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风扇。机身全部用碳纤维制作。因为考虑105涵道有4公斤推力所以机身做的超重了。起飞重量近两公斤。其实没必要做那么坚固,感觉整个机身可以再减轻一半以上。经过测试升降    副翼   尾舵    有效     锁尾用了直升机的陀螺仪   但是前后左右在没有飞控和陀螺仪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平衡 。一起飞就歪到一边了根本来不及手动修正。这情况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刚好手里有个直升机三周陀螺仪试了下。还不如不装更不稳了。所以现在正在纠结用什么飞控能够解决:也就是用4颗舵机混控控制     副翼   升降  尾舵这几个通道。上图吧    混控方式和四轴X一样    不知道用四轴飞控能不能很好控制舵机?

楼主:
其实我需要的就是这种控制方式控制4个导流器  当然是混控

网友A:
手工挺不错的 支持一下 但是没看懂你现在这个样子想怎么控制  如果你想搞你后来发的样子 那就是再套进去一个小四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挺不错的 支持一下 但是没看懂你现在这个样子想怎么控制  如果你想搞你后来发的样子 那就是再套进去一 ...

我现在用了8颗舵机  ,4个控制锁尾。但是这样显然太繁琐了。准备只用4个舵机混控。也就是控制四个方向的出风量,同时控制反扭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了8颗舵机  ,4个控制锁尾。但是这样显然太繁琐了。准备只用4个舵机混控。也就是控制四个方向的 ...

简单问题复杂化 是不是就是在风道里加的有舵面 控制方向

网友B:
应该没那么复杂,简单点,就是固定翼吊机的原理嘛,可以买一个固定翼用的飞控,可以飞3d吊机的那种,一百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 是不是就是在风道里加的有舵面 控制方向

应该说复杂问题简单化  我之前用了4组控制单元   每组都有很多处机械结构,这样在这么小的机身上容易出现虚位和形变       所以打算通过混控解决    有人说APM有这种程序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那么复杂,简单点,就是固定翼吊机的原理嘛,可以买一个固定翼用的飞控,可以飞3d吊机的那种,一百来 ...

我倒是考虑过  不知道合适不     这个玩意需要快速修正    不然像个跳蚤一样     而且要考虑陀螺效应    固定翼的陀螺仪估计不太能满足吧?

网友:
好东西,坐等大神出来

网友: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康达效应飞行器。祝楼主成功,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这种机理

网友:
手艺不错,发个碳纤维制作流程

网友:
固定翼的吊机飞控应该可以(不是平飞的飞控),跟直升机飞控不一样

网友:
用涵道还不如用螺旋桨,涵道低速效率不高!!另外反扭力怎样克服?

网友:
这个重心,和机动。太敏感了。不是普通舵机能驾驭的了的,高精度舵机天价

网友:
换高速舵机 KK2.0有单轴模式 就是个单轴模式的飞机  你描述的无比复杂 只有图说到了点上

网友C:
我以前用过KK飞控做单轴飞机,三个舵面的,网上视频资料应该不少,你找找看。

网友D:
http://diydrones.com/video/coanda-effect-uav

网友(2017-02-24):
你这个飞碟不知道你设计的时候都计算过什么数据,这种单轴飞碟,整体重量跟舵面有效面积要有一定的比例,力矩,重心,设计的不合理用啥飞控你也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