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3D动作时吸不到油后飞行时间的估算

楼主(2017-01-25):
油机飞3D动作时很多人都会担心断油熄火问题,今天无聊,做个估算(说了是估算,做了很多近似计算)。
以30CC汽油机为例:
(1)300mL左右的油箱,只要不是全程全油门,飞一般的3D动作,10分钟没问题。由此可知,每秒油耗约300ml/600S=0.5mL/S。
(2)一般的油箱安装,正飞、倒飞、吊机等是不可能吸不到油的,最可能吸不到油的情况是------头向下的飞行,头向下时,一般情况下会收油,油耗小于0.5mL/S。
(3)一架油机从50米高度头向下或斜向下(俯冲、螺旋动作等),到离地面5米,共45米的高度一般不会超过6秒,耗油小于3mL。
(4)汽油机油管内径为3mm,截面积为0.3/2的平方乘以3.14,约为0.07平方厘米,即40cm长的油管内残留的油约3mL,可供飞机正常飞行6S左右。
(5)当机位正常吸油后,吸油把油管中的气泡快速排除,这个时间很短,发动机可能会咳嗽一声。
结论:油箱按一般正常的安装即可,出油管与发动机之间留出40cm油管,环绕于油箱上部,即可保证一般的3D飞行不会因短时间吸不到油而熄火。

网友:
留名。。不是说油路越短越好?我不太懂油

网友A:
整个副油箱,看到主油箱没有油就马上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副油箱,看到主油箱没有油就马上降落

油箱在肚子里怎么看?

网友:
不是高手都说油管要短点吗?尽可能不要打弯

网友B:
估算是对的。还有人特意用长管再打打弯,或装个大过滤器,都对俯冲储油有用。

网友B:
短是相对于发动机与油箱的距离而言,采用打回形弯的方法缩短它,但油路长点可储油缓解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算是对的。还有人特意用长管再打打弯,或装个大过滤器,都对俯冲储油有用。

装大过滤器是个好办法,一举两得。

网友C:
我好奇的是,6秒过后,吸进油管的空气是怎么排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奇的是,6秒过后,吸进油管的空气是怎么排出去的。

同样的孔径同样的负压下,由于空气的粘度比油小太多了,3ml的空气瞬间被吸出。发动机可能会咳嗽一声。

网友:
如果这样,过滤器还是比较安全的办法

网友: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YK54经常在空中熄火,搞了半天是油管短了,谢谢楼主提醒了我

网友D:
加个防气泡油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有气泡进到油管,也不会俯冲吸不到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防气泡油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有气泡进到油管,也不会俯冲吸不到油。

可以。
但一个小小的、带防气泡重锤的副油箱卖到100多到500多,大多数人会选择加长进油管的。

网友E:
你好 我是油机新手 ,我也遇到油不多时候 低头转速掉下去,吸不到油,朋友告诉我,油因为飞机下冲速度会在后面,这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是油机新手 ,我也遇到油不多时候 低头转速掉下去,吸不到油,朋友告诉我,油因为飞机下冲速度会在 ...

你朋友不在这个论坛。没看过以前的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是油机新手 ,我也遇到油不多时候 低头转速掉下去,吸不到油,朋友告诉我,油因为飞机下冲速度会在 ...

只有向下加速度大于g时,油才在后面。但更多时候向下加速度远小于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向下加速度大于g时,油才在后面。但更多时候向下加速度远小于g。

那就是得按照您的方法 盘一圈油管吧

网友:
其实为了长吸油管的发动机稳定工作可以增加排气管增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