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g7模拟器 怎么不能飞啊

楼主(2017-01-26):
g7设置过后,不能正常飞,螺距有问题,不能从0-100。还有一炸鸡就是个灰色的屏幕

网友A:
炸鸡灰屏我的解决方案是,炸鸡之后别按空格,直接在“飞机”菜单里再点击一下你要飞的飞机就可以了

网友:
控选择直机模式,

通道6为螺距通道,

灰屏实为检验软件是否为正版,
可能都盗版的。

一,加密狗上有个按钮,按一下解决。
二,重新调出遥控的设置界面,不用设置,再关闭设置界面即可。

三,如还停在校验界面,只能自己再试试解决办法,或再买带按钮的加密狗。

四,手动复活飞机按空格键

五,自动复活飞机,在程序设置里,有不同的时间间隔可自行选择设置。
当你还在经常错舵阶段,设置时间短一点,如1秒。
当你专门练习,如人为制造故障时的应急处理时,设置间隔时间长一点,如20秒。
比如尾舵机故障,你需要在20内完成:急速自旋时,拉出高度,按熄火开关,完成熄火降落动作。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无私的帮助,给你们拜个早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灰屏我的解决方案是,炸鸡之后别按空格,直接在“飞机”菜单里再点击一下你要飞的飞机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方法也不错⊙▽⊙起码能解决问题,我一直都是光了重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