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控問題

楼主(2017-01-26):
請教各位大大!為什麼我的f3飛控刷完軟件仍然無法連上調參軟體?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线的问题,有时候线接触不良就会连不上,或者端口没选择对。

网友A:
接线错了

楼主:
今天給他敲一敲又連上了。真的搞不懂是為什麼?因為炸機的關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