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接收机撞飞了个元件

楼主(2017-01-26):
v120d02s的接收机撞飞了一个元件,上面写着150的数字,是什么意思?主板上的焊点还有,请问元件找什么代替?

网友:
15uH的电感线圈,买不到就直接短接焊盘。

网友:
焊点在那圆形下面 一般边上能看到锡

网友:
很明显是贴片电感,150是电感值,应该是读15×1,15μh,可以某宝看看。

网友:
快递放假了,找个板子拆一个。

网友:
这个电感应该是电源部分的,最好别短接!看图片像是磁芯断了,看能不能找到类似的磁芯,把掉下来的线绕回去

网友:
电感,找个同规格的焊上就行了

网友:
随便弄个漆包线绕几圈焊上去就可以

网友:
看上去是线性滤波,空心电感代替的话得多绕几圈。开关电源的话必须高频磁芯不然会有射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