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楼主(2017-01-26):
各位论坛里的大神有人用过这个东西或者有它的测评吗?或者什么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yhero的580MM小六轴一直非常喜欢想入,但想知道前辈们有谁用过,给点指导建议。

网友B:
除了好看,没有任何优点,重的一比

网友C:
不明觉厉

网友D:
用过四轴的小金刚,同意四楼的意见

网友E:
样子的喜好就因人而异,至于其他方面的话就什么优点都没有,超级重,预留的设备布局位置等都不怎么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样子的喜好就因人而异,至于其他方面的话就什么优点都没有,超级重,预留的设备布局位置等都不怎么合理

谢谢大神指点,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样子的喜好就因人而异,至于其他方面的话就什么优点都没有,超级重,预留的设备布局位置等都不怎么合理

但是还有问题。像这种机架,如果使用3508电机+1045或1147 3叶螺旋桨。六千毫安电池。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重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四轴的小金刚,同意四楼的意见

有人说四轴小金刚也是有点沉。敢问这东西是沉在哪儿?电机臂,中心版还是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好看,没有任何优点,重的一比

这么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

看了一下配套动力模组的指标。似乎勉强能接受。如果大马拉小车。感觉能好一点。所以有想入的倾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说四轴小金刚也是有点沉。敢问这东西是沉在哪儿?电机臂,中心版还是头罩?

全都沉……而且这个电机座用起来十分蛋疼,一是拆装不方便,接个线或者维护下都得拆好多螺丝,二是塑料这个材质拿来做电机座就不太合适,螺丝拧上很容易变形。
你要实在觉得漂亮买个玩玩也无妨,毕竟需求不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都沉……而且这个电机座用起来十分蛋疼,一是拆装不方便,接个线或者维护下都得拆好多螺丝,二是塑料这 ...

感谢大神指点。入前会再考虑一下的。

网友F:
看到过3轴的,是不是能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过3轴的,是不是能更省电?

三轴版的,我倒也见过,商店应该是没得挑,重量上也应该还可以,但是据说不稳定,如果变成Y六耗电上变化不大,不是很敢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