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不漏

楼主(2017-01-26):
十几块的电器密封盒做仓盖果然好用~

楼主:
小渔船动力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4Njc3NTI5Mg==.html

网友A:
真不错。可以当潜艇玩了,用的什么电机?3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可以当潜艇玩了,用的什么电机?380?

船长480mm用的755电机14.4v两组sc电池串联~380电机那个动力太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长480mm用的755电机14.4v两组sc电池串联~380电机那个动力太弱了

估计电机热得不要不要的,暴力跑受的了吗?加个水冷或风冷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机热得不要不要的,暴力跑受的了吗?加个水冷或风冷会不会好一些?

什么都不用~36mm全浸浆没什么负荷~全速一分钟也没啥热量

楼主:
效率很高的电机

网友B:
请问楼主电机空转时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电机空转时的速度?

看图哈

网友C(2017-03-02):
多谢楼主的推荐。正因为看了您的这个我潜艇都使用这种密封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的推荐。正因为看了您的这个我潜艇都使用这种密封舱了。

好用不贵滴水不漏~主要方便维修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