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了 小飞翼飞不起来

楼主(2017-01-26):
之前用KT板做的小飞翼都飞的嗷嗷的,没想到这次做有翼型的 竟然飞不起来了。
有点蒙圈,请高手指教。
目前在手抛找重心。具体表现如下 :
1.水平用较小的力轻轻推出,80%左右的概率能水平滑行,30%机头日地球
2.用比较大的力投掷,机头朝上或者水平投出 都是日地球。机头超下投出,飞机抬头爬升。然后再机头朝下 日地球。
求老鸟破,家人面前做了半个月飞机 尽然飞不起来,太尴尬

1.7日更新:
昨天发帖后很多模友都热情回复。结合大家的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最终认为是飞翼后掠太小的结构性缺陷。
昨天晚上把飞机拆了,改成如下的形状。加配重调整重心到原来重心差不多的位子。
刚去田里抛了一下 头略重。但状态很稳。滑行姿态很稳定 不会有之前或爬升或载头的情况了

网友A:
重心靠后了,推力线应该也不对

网友B:
稳定性不好是首要原因,主要是机身太太太短了。如图,对比一下,成品机的后掠比你的会明显的多 44
理论上来说中心你的设计也不影响飞行,但是机身越短对重心准确度要求越高。看图你的重心肯定是靠后了。另外推力线也尽量水平或者微微向下吹风(让飞机略有低头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靠后了,推力线应该也不对

没有推力线  没开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不好是首要原因,主要是机身太太太短了。你比较一下成熟设计的机身长度,竖直测量从机头到翼尖,

恩 当时参考比较大众的30度后略角 泡沫板尺寸原因缩到了27度 做出来也觉得有点短

网友C:
头轻了,稍微加重头部即可。还有这种设计的飞翼必须要保持一定速度,低速的稳定性相当差,和楼上所说理由一致,静稳差,找动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轻了,稍微加重头部即可。还有这种设计的飞翼必须要保持一定速度,低速的稳定性相当差,和楼上所说理由一 ...

那就是重心前移一点是吗

网友:
重心靠后了…

网友D:
只要动力足,砖头也上天。

楼主:
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重心后了 飞机用力投出还会低头日地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动力足,砖头也上天。

能上天 就是大波浪曲线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天 就是大波浪曲线飞

大菠浪那是重心问题。飞翼不需要很大的推重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重心后了 飞机用力投出还会低头日地球吗

概念混淆!所谓重心有两个概念:  气动重心和实际重心。气动重心就是根据你的飞翼的外形、推力线、气动特性等因素决定的理论上最佳的重心位置;实际重心是你的飞翼物理重心。调整重心就是要将实际重心尽量调整到气动重心的位置,使二者重合,才能飞出最佳效果。
用力投出低头炸机,要么推力线不对,要么实际重心不合理(靠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重心后了 飞机用力投出还会低头日地球吗

重心确认靠后抛出还日地球,是因为没有达到需要的升力,升降舵看看

网友:
头轻了,滑翔重心和带动力飞行时的重心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舵量小一点  起抛时油门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概念混淆!所谓重心有两个概念:  气动重心和实际重心。气动重心就是根据你的飞翼的外形、推力线、气动特 ...

哈哈哈,对的,我以前学习xx飞行力学,就说一个重心,一个压心,重心在压心前(头重),就是静稳定状态,重心在压心后(头轻),就是静不稳定状态,所以压心一定要找准,一般在机翼几何中心,刚开始试飞的时候宁可头重,不能头轻,头轻了会让飞机进入不稳定状态失速坠机。重心和压心重合甚至头轻的飞机,必须有飞控,就像三代战机,可以提高机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概念混淆!所谓重心有两个概念:  气动重心和实际重心。气动重心就是根据你的飞翼的外形、推力线、气动特 ...

飞机只是手抛 没有开油门 所以不存在推力线问题,重心从经验来看 已经是很靠后,比理论计算的重心也靠后了1.5cm左右。真的是想不通

网友:
重心前移,舵面加宽并上翘,使翼型相当于S型,安定性提高了才能飞好。
原来是用平板翼型,压力中心移动小于现在的平凸翼型,所对舵面宽度及上翘角度要求沒那么高。

网友:
要推油门起来抛出去才能确定是不是重心问题,没有动力和有动力是不一样的概念。

网友:
后掠角太小。另外别这么做翼型了,不如直接用KFM的双凸对称。

网友:
有翼型的机比没翼型的机升力中心靠后,所以重心可能还要往后调一点点
另外,手抛的时候没有舵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推力线  没开电机

刚回家,已编辑,看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回家,已编辑,看1楼

恩 我最后想想 应该是后掠太小 结构缺陷 ,无解了。准备报废

网友B:
向下抛出会飘起来,显然是重心靠后了。飞翼重心正确的时候,不管怎么抛都是直接载头的,因为飞翼重心必须偏前。你搜一下有个“飞翼重心计算器”的网页,把参数输入进去算一下就行了。这个能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能载重太大飞行,不稳定

网友:
你的电池太靠后了,你要电池装在鸡头5cm~8cm的位置,就ok了

网友:
多大的配置和翼展多大都没说

网友:
三台飞翼

网友:
重心不对,肯定是靠后了,水平扔出要用力。注意手法,要水平向前推,不要有向上或下的力,注意手腕。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只是手抛 没有开油门 所以不存在推力线问题,重心从经验来看 已经是很靠后,比理论计算的重心也靠后 ...

不加油门试滑翔是指模型重量比较轻的情况下,飞翼满负荷时还不加动力手抛试飞这就不合适了。

网友:
重心靠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下抛出会飘起来,显然是重心靠后了。飞翼重心正确的时候,不管怎么抛都是直接载头的,因为飞翼重心必 ...

你的说法是正确的 确实是机身短的结构缺陷,昨晚再后面加了一段水平尾翼 手抛姿态很稳定

网友:
重心前移

网友:
滑动重心和飞行力重心不一样

网友:
三角翼重心稍微靠前点能飞靠后基本就悲剧还有电机要向上翘一点

网友F:
重心确认靠后抛出还日地球,是因为没有达到需要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确认靠后抛出还日地球,是因为没有达到需要的升力

是飞机结构问题 俯仰稳定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