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器推荐

楼主(2017-01-26):
有没有一款手机上可以使用的直升机的模拟器啊?最好是那种可以插遥控器,和凤凰模拟器类似的东西啊?谢谢推荐。

网友A:
手机上就这个软件能模拟航模,其他都太不真实,但没直机,可能以后会加,现在已经有多轴了,以前就固定翼

网友:
absolute rc 有直升机。但不建议手机模拟,手感太差了。

网友B(2017-05-09):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就这个软件能模拟航模,其他都太不真实,但没直机,可能以后会加,现在已经有多轴了,以前就固定翼
...

这个要加密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加密狗吗?

手机上这个app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