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发动YS90要怎么收拾一下?

楼主(2017-01-26):
现在情况
两个油针都不动,
轴也不动,
风门也不动,
拧坏我手里所有螺丝刀其中一个是HUDY的也没拆下来,后来想想不拆了,拆了装也麻烦。
里面非常新,有点油,环上有点锈,不拆直接用燃油冲洗可以吗?
喷化油器清洗剂行吗。
环上的锈问题大不大,会不会拉缸??

网友A:
活塞环生锈不换不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环生锈不换不成吧

没卖的

网友:
好老的JJ。建议用汽油泡几天,否则救活的希望不大

网友:
我是喷一点w-110铁锈松动剂,就好了,然后酒精清洗。

网友B:
老鸡鸡配件都不好买吧

网友C:
以前没玩过油机?
先从飞机上拆下来,锅里烧开水煮一会儿,然后就能分解保养了,活塞环生不生锈无所谓,除锈就行了,关键是检查轴承,放得久了轴承几乎是必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玩过油机?
先从飞机上拆下来,锅里烧开水煮一会儿,然后就能分解保养了,活塞环生不生锈无所谓,除 ...

从来没水煮过…以前的发动机都是随便洗洗就用了,这个怕喷化油器清洗剂有其他问题就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鸡鸡配件都不好买吧

基本没有吧,也就是想让他能飞偶尔飞飞

网友:
那个环估计已粘住不松,得拆出来松一松,然后除除锈

网友:
煤油泡几天就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玩家

从老玩家那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老玩家那收的

好吧

网友E:
可以使用化油器清洗剂进行清理,时间长甲醇油残留的润滑剂拧死了,逐步拆解,遇到不动的零件也可以用汽油浸泡,注意增压油泵和泵膜不能长时间浸泡。缸套与缸体如不能分离可以用电烤箱均匀加热至200度3分钟后轻敲即可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化油器清洗剂进行清理,时间长甲醇油残留的润滑剂拧死了,逐步拆解,遇到不动的零件也可以用汽油浸 ...

好的,泵还真没拆过,怎么判断泵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