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调改进版成功~有了这个基础终于可以放心折腾了,驱动220V的无刷也不在话下。

楼主(2017-01-26):
之前花了很大功夫DIY电调,参见“DIY无刷电调总算成功了,分享一下详细的制作过程,欢迎大家提意见~~
由于之前分立元件的驱动电路元件多效果差,这次在上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了MOS驱动电路,使用fd6288来驱动MOS,MOS改用N+N的结构。
效果比之前好了很多,发热明显变低。fd6288可以支持250V以上的浮动电压,也就是说,只要MOS管能抗得住,别管几S都能搞得定了。(现在这个版本只能支持3~6S)

如图,左1是之前的版本,中间是使用了fd6288的版本。右边是做的一块空板子。现在做板子越来越溜了,N多过孔也不怕。
原本是想用c8051f330搞的,但没做阻焊层,QNF20有点难搞。之前做了一块,可以烧程序,但电机不转,也不知道哪里没焊好。最后还是用的TQFP的atmega8a。之前XXD版本的固件也可以用,但因为固件里等待PMOS关闭的延迟较大,顺手把固件改了一下。用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也没多大感觉。
后面继续改进,把MOS独立出来,可以随意换MOS,电源部分改成开关电源。分分钟变成200A 12S的“高端”电调。

网友:
坐等200a12s

网友:
牛好想跟着学

楼主:
手上都是小电机,做了也用不着啊,做出来只能看看,而且手上也没有好的MOS管,40V的倒是有些不错的240A的MOS管,之前做点焊机非常给力

网友A:
楼主主控芯片可以用EFM8BB,上bls固件,三合一驱动还是用FD6288试试。我最近也在diy电调,等春节结束之后就着手打板子调试,我QQ584046278,欢迎交流,我加您也可以

楼主:
200A12S的没做, 弄了个3~8S, 最大电流150A的, 没有散热估计也就70~80A了不起了。
不过手上没有合适电机,用我之前改造的电机测试,26v 20a的时候还问题不大,30a转了10秒。电机直接冒烟了。电调到不算热。板子铜太薄,飞了几根组铜钱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主控芯片可以用EFM8BB,上bls固件,三合一驱动还是用FD6288试试。我最近也在diy电调,等春节结束之后就 ...

有点发怵qnf的芯片...

网友B(2017-03-05):
等楼主出双向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楼主出双向版

blheli本来就支持双向,只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敢问楼主怎么不用stm32做主控啊?资源不够还是芯片太大啊?

网友:
感觉用stm32f103的话,4和1都可以了

网友:
mos模块化好,打板请算我一份.

网友:
想请问下电调输出的单相波形是怎样的呢?还有电调收到接收机发送的pwm后是怎样通过变频还是调压来实现调速的?航模电机能进行变频调速吗?

网友:
继续改进,把MOS独立出来,可以随意换MOS,自行改变适应不同电压和电流,220v电压就可以替代不少变速器了。

网友:
继续改进,把MOS独立出来,可以随意换MOS,自行改变适应不同电压和电流,220v电压就可以替代不少变速器了。

支持

网友(2017-04-16):
楼主做这么多用的完吗?做点空模电调

网友:
支持楼主,期待出分立版本的。

另外,楼主,东西准备出不,想收藏

网友(2017-05-16):
这个技术太牛了

网友:
这个转印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7-07-01):
我搞了个220的无刷电机,楼主电调搞搞啊,提供些资料啊

网友:
我想问下,电调连接电机通电没有反应怎么的回事

网友C(2018-04-26):
请教下楼主,我这里有几个m8芯片的电调,想刷bl程序。请问下要这么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我这里有几个m8芯片的电调,想刷bl程序。请问下要这么刷进去

bl的刷机程序有完全的教程,你看一下它的参考电调文档,找到你的电调对应的固件,然后按它文档里说的刷机方法刷进去即可。要会玩ISP工具才行。

网友:
我是按照教程来的。刷的那个什么tgy的文件。但是那个文件不是bl的。是somk的程序

网友:
有没有做来用电动自行车的电调,这种怎么说也有12S

网友(2018-06-08):
都是高  高  高  高  高人

网友:
楼主:你好,能帮忙修个水冷电调么,放着没用,就不正常,给个通讯地址吧!

网友(2018-07-13):
你这是单面电路电调吗?

网友(2019-12-27):
引用 网友A:
楼主主控芯片可以用EFM8BB,上bls固件,三合一驱动还是用FD6288试试。我最近也在diy电调,等春节结束之后就 ...

你好,我有几个电调想维修,但是我不懂电路。mos管是好的,我拆下来测试过都是好的。但是上电电机会一卡一卡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我还有几个电调,上电电机没有反应,MOS管也是好的!

网友(2021-08-31):
引用 楼主:
有点发怵qnf的芯片...

FD6288T,TSSOP20封装

网友:
FD6288T,TSSOP20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