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买到了假的防水舵机 mg995舵机拆解对比

楼主(2017-01-27):
前阵子在给风动船的外置舵机挑选防水舵机,然后发现mg995这款居然有防水的版本,价格相比常见防水舵机便宜的多,欣然购入
995这款舵机由于价格低廉,相信很多模友都有接触过

结果昨天出去跑船回来,居然发生了严重的抖舵

之前有一个非防水版本的mg995也是因为进水发生故障,干脆一起拆开来对比下,看防水版本和普通版本有什么区别

下图均为 左:普通版本 右:防水版本

拧开底部四颗螺丝,可轻松拿开上下盖,发现结合缝隙处均无防水处理,水随意就可进入

再看齿轮部分,均为铜制齿轮,除了润滑油颜色不同外,无甚区别

再看电路部分,唯一的区别就是,防水版本相比普通版本,在焊点打了热熔胶

网友:
其实热熔胶影响不是很大,主要是芯片防水。

网友:
你这就是百份百的假防水舵机。真的防水舵机水是进不了舵机内部的,防水舵机的上下盖口,螺丝口,输出齿口和出线口都有防水胶圈的。

网友:
995这货有真的么

网友A:
算了, 為了玩船, 不知浪費了多少個所謂(防水)舵機....
便宜沒好貨,最後買了個美國品牌的防水車舵機,   2XX 一個9G 舵機....
結果有次船插到水底一天一夜了, 船2基本全進水,救上後來通還不是一樣很青春工作..

网友:
假货。完全不是防水舵机的结构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自己做防水又用得了多少钱?何必去买贵的

网友:
mg995什么时候有过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 為了玩船, 不知浪費了多少個所謂(防水)舵機....
便宜沒好貨,最後買了個美國品牌的防水車舵機,   2XX ...

我本来也想买贵的,可是一看好的防水舵机一个200左右,能买10个995还有的找的,我总不至于能用坏10个995吧,就还是买了99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了, 為了玩船, 不知浪費了多少個所謂(防水)舵機....
便宜沒好貨,最後買了個美國品牌的防水車舵機,   2XX ...

我觉得自己做一下防水靠谱儿吧,一管704且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自己做一下防水靠谱儿吧,一管704且用呢

這...704 防了電路板,但防不了上面齒輪, 水會由上面入到電機位置, 也把電位器搞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704 防了電路板,但防不了上面齒輪, 水會由上面入到電機位置, 也把電位器搞死

齿轮那边黄油搞定

网友:
我比較爛老是一船都是水, 好幾十個舵機被我這樣搞死了.
我已經加了黃油..但水還是要進去

网友C:
有多个密封圈的 六百块 Futaba 无刷舵机下水一样完蛋。

原因:入水受冷内部变负压,向内吸水。

所有缝隙上硅胶,出轴处堆凡士林.. 是必做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个密封圈的 六百块 Futaba 无刷舵机下水一样完蛋。

原因:入水受冷内部变负压,向内吸水。

原来出轴的地方用凡士林就可以哇,还在头疼这块儿怎么密封了,别的地方用704倒是方便

网友:
想想办法总有的

网友(2017-08-30):
防水舵机通常都是在齿轮箱里加防水油 密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