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模拟器求助老师傅!

楼主(2017-01-27):
找大神请教下,模拟器中直升机不能自稳回中吗?有的话,在软件设置还是遥控器呢?

网友A:
又不是飞控 都能自稳了  还需要练什么悬停啊

网友:
你的大脑就是最好的飞控,让他多学习,自稳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飞控 都能自稳了  还需要练什么悬停啊

但是真机都陀螺仪啊,是不是有点失真啊。我用的凤凰和G7

网友B:
如果有自稳就不用天天跑去练了,让电脑自己挂机在那里自稳半小时想得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自稳就不用天天跑去练了,让电脑自己挂机在那里自稳半小时想得美

只是想接近真机点。我的模拟器一点陀螺修正都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想接近真机点。我的模拟器一点陀螺修正都没啊

都是没有的呀,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没有的呀,全手动。

只能苦练了!

网友C:
如果是凤凰模拟器,可以选那架双桨共轴的红色飞机先练一下,上手快一些,熟悉后再飞无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凤凰模拟器,可以选那架双桨共轴的红色飞机先练一下,上手快一些,熟悉后再飞无副翼的

十分感谢

网友:
G7有訓練課程!跟著練!很快變高手的!直机修正較自已!

网友:
都能自稳了还要模拟器做什么呢?有自稳了人人都是高手了。我也正在苦练对侧悬停中

网友:
没有自稳模式的。。。得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