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3.1.0更简单的更换电机阵脚定义

楼主(2017-01-27):
新版的Betaflight 3.1.0可以很简单地更换电机阵脚定义了。但是全部要在CLI里设定当然其他的阵脚定义也可以设定的。这边我们只谈电机的阵脚定义。

在CLI里输入:
resource

就可以看到所有可以替换的阵脚定义。每个阵脚定义都有个独立的名称:
如电机#1 是A06,
电机#2 是A07,
电机#3 是A11,
电机#4 是A12,
电机#5 是B08

现在这个教学的例子是要把电机#1的阵脚定义换去电机#5

首先要把电机#5资源清空出来
要输入:
resource motor 5 none

然后再把电机#1的阵脚定义换去电机#5
输入:
resource motor 1 B08

最后在输入一次:
resource

我们可以看到电机#1的阵脚定义已经换去B08了,也就是本来电机#5的阵脚定义

记得输入:
save

来储存。

网友A:
还是要用custom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用custom模式么?

不需要。
有别于mmix,这只是好像电动游戏般单粹地把A键设定为攻击,B键为跳跃之类的设定。

mmix的原理就复杂很多了。是根据飞行的姿势而调整电机的速度。

网友:
好帖。这个功能很重要

楼主:
再给个例子。
我有架QAV-X改倒转飞行。我又懒惰改飞控上的信号线。
上图是原本的电机次序。
下图是反转后。红色号码是电机信号的号码,蓝色是要改成的电机信号号码。
如:电机#3 改成电机#1,
电机#4 改成电机#2。。。。。之类

我输入以下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
好帖,我3个F3,2个有坏针脚的都在用custom。回头试试这方法。

网友:
顶LZ,此方法果然方便,我的飞控4号引脚坏了,换到5号,步骤是先resource motor 4 none,resource motor 5 none,把两个引脚定义先清空,然后输入resource motor 4 B08(就是把原先5号电机对应的B08号脚定义到4号电机),最后save搞定。

网友B:
请问一下 功能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功能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resource功能是在Betaflight 3.1.0 RC9时开发出来的。
主要是针对一些一定需要用飞控里ppm input来当作电机输出才能使用dshot.

详情可以参考这边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DSHOT-ESC-Protocol

网友C: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的F3飞控用BETAFLIGHT刷 “SPRACING F3 3.1.2"固件后,接收机项目出现了错误,拨1~4通道摇杆 通道映射无反应,但5、6通道正常
我是天地飞6通接收机,PWM模式  以前刷 “SPRACING F3 3.1.2"固件正常的,现在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的F3飞控用BETAFLIGHT刷 “SPRACING F3 3.1.2"固件后,接收机项目出现了错误,拨1~4通 ...

那么就刷回以前可以用的版本。

我感觉betaflight好像渐渐放弃PWM的样子。
天地飞有出wbus的接收器,最好可以用这个。

网友D:
这个功能实用

网友(2017-03-10):
好贴呀!感谢楼主,终于解决了我的问题了!1,2号针脚坏了就想着用5,6号替换,太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