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的12A电调能用在固定翼上吗?

楼主(2017-01-27):
多轴的电调和固定翼的电调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应该能用。以前没有多轴专业电调的时候,都是用的一种电调。不过如果多轴电调没有bec就比较麻烦

网友B:
固定翼机可以用多轴的电调。
只是要注意,多轴的电调可能不带BEC输出。
那么你得单独接一个5V输出,给接收机供电。
如果有,那么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C:
穿越机可能没有bec,所以重量很轻,但是加bec就重了。不过楼主要是做4发以上的飞机,外置个bec,用多轴电调就可以轻很多,相当于比普通电调少了3个bec的重量。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网友F:
能用 我的一米二双发就是用四轴装备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