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视频:PIX飞控装在:汽油动力直升机上,无问题。2017视频。

楼主(2017-01-27):
上视频:PIX飞控装在:汽油动力直升机上,无问题。【2017视频】
只可惜MicroPIX飞控是人工焊接的,传感器被热风超时加热过,
传感器输出噪声明显较大,飞机放着不动,遥测气压高度居然:
时而飘高5米、时而飘低负3米,推想其它传感器指标也劣化。
http://www.tudou.com/v/HIU_FYkCKy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尽管如此——MicroPIX + 光隔离板:仍然可以基本稳定飞行。

2017年 淘汰了 模拟舵机,全部采用 KKPIT 无刷舵机 。

楼主:
昨天 1月27日,俺才 在2017年 首飞,
平时都没时间啊,这个5kg 直升机,
最好是:全拆散一次,螺丝用 丙酮清洗
去除螺丝上的油脂,再认真组装一次。

飞起来就——真心安心了。

网友:
为什么需要光耦隔离?

网友A:
機身好抖的樣子。是震動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機身好抖的樣子。是震動造成?

同感。好像飞控下面都没减震板

网友C:
兄台这台机器的调试,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达到基本稳定的程度噢,还得继续努力!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这台机器的调试,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达到基本稳定的程度噢,还得继续努力!加油。

是的 俺随意使用的 以前的参数 凑合飞一飞。
求问 ZhanPengSir :今天突然想起下载:日志
给各位看看。【俺从来没有下载过APM PIX日志】
按照论坛帖子提示的方法——怎么没有日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好像飞控下面都没减震板

先回复 3楼的问题:【光隔离板】就是下图:绿色的,配了四个:ATG减震球。

由于汽油发动机有:CDI高压电火花点火器,
它是一个很强的脉冲干扰源,俺实际试验过
不使用光隔离板:直接安装APM、PIX飞控,
先记住:飞控解锁之后油门舵机才能够动作
不装主桨启动发动机,不到10秒钟就会看见:
飞控自己【重启动】了,油门舵机不动作了。
【一句话:光隔离板是用来 抗干扰的。】

再回复 4楼:你飞习惯了电动的飞机或者甲醇机
汽油发动机的震动确实:非常大。。。

最后是本楼:飞控与有机玻璃板靠扎带固定着的,
有机玻璃板两边:各有一个25克的黄铜块,请仔细
看本帖“全部更换 KKPIT 无刷舵机”的这张照片,
有机玻璃板有四个孔洞与 ATG 减震球 匹配。
最后你再看本楼的 绿色印刷电路板 四个减震球。

网友:
这是盘丝大仙的飞机

网友:
每次看到楼主的飞机 就想到这张图,一看就是大神搞的 牛逼 但是始终怪怪的而且不耐用

网友:
感觉还不是最佳状态

网友:
为啥kkpit?好用吗

楼主:
好用 肯定是好用。俺这三个 KKPTI  无刷舵机

标称 28Kg.cm力矩,俺实测 能达到 18kg.cm
用在这款飞机上——完全是 【牛刀】杀鸡 。。

【借这里】回复楼下、不想占楼:
KKPIT 28Kg无刷舵机,速度是中等的,其实直升机斜盘
速度太快的舵机 KST815无刷 俺也装过,不见得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 肯定是好用。俺这三个 KKPTI  无刷舵机

速度呢

网友D:
你这脚架是不是还没上紧啊,看着好晃的感觉。周边这么多车,试鸡最好去宽点的地方吧,万一什么的那得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脚架是不是还没上紧啊,看着好晃的感觉。周边这么多车,试鸡最好去宽点的地方吧,万一什么的 ...

除了 主旋翼头 和 十字盘 舵机操作机构
其余部位俺都没有打螺丝胶,因为反复拆装。
【汽油发动机】要想脚架不抖动、除非脚架特别短

其实等天气温暖、有空闲之时:
就来全部拆散、认真重新组装一次。

目前来看也满足PIX飞控的起飞条件,
这段视频中:其实 俺的手有点抖动

网友(2017-06-23):
载重30kg是螺距多大呢?

网友E:
PIX油直全自主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X油直全自主试过了吗?

不敢试,视乎 PIX 也不支持 油机 全自主。
半自主 其实也够用了 。先启动 发动机:
700、800级别的小油机 是人工启动 PIX无助。
30Kg 及其 以上级别 是电启动:PIX 也无助。

发动机启动之后:冷却系统自检 PIX 也无助。
发动机定速到 6000转,小油机 7500转 无助。

拉总螺距 飞机离地 上升到给定高度 飞航点。

【1200 四桨】满载 42.4Kg 钢板离地——
螺距大概 7度,是 非对称的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