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iouily F3 飞控求助

楼主(2017-01-28):
请问beta flight支持这个飞控吗

网友A:
你说的是 Seriously Pro F3么,也就是SP racing F3, 原则上CF 和BF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 Seriously Pro F3么,也就是SP racing F3, 原则上CF 和BF都支持的

哦哦,谢谢,那请问你知道怎么调油门解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那请问你知道怎么调油门解锁吗

应该在mode, arm那一项用aux1, (我aux1 是起落架开关),拖动滑块到任意一半
另外调整遥控器的行程,最低点的值要比BF里设定的min throttle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mode, arm那一项用aux1, (我aux1 是起落架开关),拖动滑块到任意一半
另外调整遥控器的行程, ...

那遥控器上要怎么打杆解锁?这样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遥控器上要怎么打杆解锁?这样对吗?

看你用的什么遥控器了
我的aux是个开关,拨一下就好
飞行模式我用aux2 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遥控器了
我的aux是个开关,拨一下就好
飞行模式我用aux2 控制

拨了油门还是没有反应啊。。。估计的那张图上的参数调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