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模拟器没有第六通道

楼主(2017-01-28):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遥控上看是有的,模拟器上没有。以前把dv1关闭解决过,昨天出去换频道飞了飞机回来切换模拟频道就又没有6通道了,尝试打开关闭dv1还是不能解决,有没有高手解答下啊,谢谢!最后祝大家春节爽飞,鸡年不炸机

网友A:
看一下CH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H OUT

不是这个原因,我频道重置了,还没设油门熄火,我现在飞模拟只能凤凰上设定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我频道重置了,还没设油门熄火,我现在飞模拟只能凤凰上设定速

6通道需要自己设置开关啊,然后在模拟器惊恐校准遥控器就行了,默认好像就5通道是开的

网友:
模拟器要选直升机模式,六通道是和油门通道关联在一起的

网友:
只要选直升机模式,自动关联在一起了

网友B:
重置遥控器时选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置遥控器时选直升机模式

是选的直升机模式,昨天弄好了,今天出去飞真机,回来模拟器又没有6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道需要自己设置开关啊,然后在模拟器惊恐校准遥控器就行了,默认好像就5通道是开的

6通道是dv1设置的,我关掉了,我感觉就是飞真机后回来切换模拟器频道就不认6通道了,怎么弄都不行

楼主:
遥控上有6通道凤凰没有,是不是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6通道是dv1设置的,我关掉了,我感觉就是飞真机后回来切换模拟器频道就不认6通道了,怎么弄都不行

你飞模拟器和真机难道不是分开选择模型的吗

网友:
遥控里面设定一个新模型给模拟器用的,模拟器里面新建一个遥控器。然后再编辑新建的遥控器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