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和AT10二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1-28):
好象AT9S还晚于AT十二代出现?

网友:
我知道共同点。

网友A: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这两款都是双扩频的遥控器
AT9S和AT10II通信芯片硬件和软件一样,差别在天线,AT10II遥控器采用PCB平面天线方向性好,AT10II接收机R12DS是双天线,如果成90度放置,接收无死角。所以实际使用AT10II距离更远,稳定性高。
另外,R12DS支持12通道,AT10II目前主要是在行业机中使用,最多的是植保机,电力架线。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网友B:
这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虽然我没同时拥有这两个遥控器但我的理解是:
(1) AT10II显屏较大,但相对耗电亦会较大
(2) AT10II多一个旋扭开关
(3) AT10II价格较高,但标配10或12通双天线接收不用另买
(4) AT10II天线增益7dbi射程较远,但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同功率下射"程远相对角度窄"类似手电筒调焦
结论虽然两个控刷固件后都可以12通,但AT9S标配R9DS单天线接收最多10通,如果另买R12D接收那价格就没优势,至于外观手感这很主观的而我的最终选择是AT9S,穿越机图传不给力,9通也多了迷你sbus6通足够了,需要距离时改控加功放效果比单换天线好。
我觉得AT10II定位比较尴尬,如果我是乐迪市场策划不会让AT9S配12通或者再提高AT10II通道量

网友:
刚入一台AT10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虽然我没同时拥有这两个遥控器但我的理解是:
(1) AT10II显屏较大,但相对耗电亦会较 ...

非常感谢!您比客服整得清楚。

网友C(2017-03-21):
我想问一下,乐迪AT10免费升级双频好用吗?我航拍用,不知道升还是不升,很纠结啊,有升了的朋友说一下升后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虽然我没同时拥有这两个遥控器但我的理解是:
(1) AT10II显屏较大,但相对耗电亦会较 ...

讲得不错,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乐迪AT10免费升级双频好用吗?我航拍用,不知道升还是不升,很纠结啊,有升了的朋友说一下升后 ...

模友反馈是只要用过at10II和at10的模友,就不会用at10,升级通讯后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不是上增一个台阶。但是不是免费的,需要返厂升级,费用是50元一套,而且不能自己升级。

网友C:
返厂升级了已经,可是天线还是原来的没有换?不知道还能抗干扰吗?

网友:
AT10 的固件 不支持车     AT9S  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这两款都是双扩频的遥控器

请问现在有at9换at9s的活动吗?

网友E(2017-06-12):
引用 网友A: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这两款都是双扩频的遥控器

你好,我是AT10二代,正常使用中为什么不到两百米遥控器就叫,显示rssi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厂升级了已经,可是天线还是原来的没有换?不知道还能抗干扰吗?

可以的,通讯升级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是AT10二代,正常使用中为什么不到两百米遥控器就叫,显示rssi报警,是怎么回事?

你好,
信号弱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环境,设备,安装等等有关。可以联系我们售后,尽可能提供更多信息,帮你进行排除解决,如果需要,可以返厂处理。
售后qq:   285041697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现在有at9换at9s的活动吗?

你好,没有以旧换新的活动。
但是,AT9可以返厂升级AT9S的通讯程序,由原来DSSS扩频升级为DSSS+FHSS 16信道伪随机跳频,提高遥控器信号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价格仅需要要50元。
流程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