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NAZA lite

楼主(2017-01-28):
各位模友新年好!!祝愿大家永不炸鸡,天天爽飞。
有问题请教各位
用默认参数摔过一次后,机机没以前稳定了。
表现是悬停GPS模式,和自稳模式,有点风就有轻微的上下摆动。

还有就是设置的电压如何,20C 3S 2200 的电池全重900g左右,飞10分钟,LED报警

我还是用大疆推荐的参数设置??
求大神指点一二

忘记报配置了,银燕2213  935KV的电机,1045正反桨,飞控NAZA lite   电池是达普双十一买的

楼主:
难道就没人留下宝贵意见和经验吗????

网友:
上下窜可以用海绵包一下飞控,减小风对气压计的影响,电压不知道楼主设置的多少伏报警,我觉得这个配置的续航时间没啥问题。

楼主:
今天飞了三块电池,第一块电池,定点不稳定,到第二块的时候,定点和之前差不多,然后飞了一会,下来断电从新上电,其他不变,定点稳定了很多,第三块电池,定点稳定,浮动小

楼主:
求大神来解决一下,温度在5度左右,每次第一块电池都不能很好的控制,第二块电池就有所改观

网友:
问题1如果不是心理作用的话,就检查所有机械部件,特别留意机臂的准直度和螺旋桨的尖
问题2按照调参的指引来做即可,第一次填的报警电压3.7-3.65V。其实2200电池10分钟差不多了

网友:
电机的三根线被桨挂到后会内部断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三块电池,第一块电池,定点不稳定,到第二块的时候,定点和之前差不多,然后飞了一会,下来断电从 ...

楼主的和我的基本一样的毛病,我也是这个飞控,也是悬停的时候不稳定,有时稳的时候很稳,有时又晃的厉害,都不敢飞高了,,,,我的还掉高。不知道楼主你的掉高吗?我的是飞越650  ,朗宇4110   340KV   1555桨,参数用的推荐的,总之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和我的基本一样的毛病,我也是这个飞控,也是悬停的时候不稳定,有时稳的时候很稳,有时又晃的厉害 ...

有掉高情况,不严重。一直无法解决,最后刷V2版。情况解决了,通电预热2分钟多,起飞很稳,之前的问题没有再出现。起飞稳定,定点调好后稳定,悬停有轻微向右转,调高方向感动解决。,,都说lite刷V2有失控现象,目前没有发现,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外话,因为lite没有通电预热,咱们大多数都是1分钟之内搜星完成就起飞,根本没有达到飞控内部的温度,所以第一块电池有侧倾的情况,而第二块电池以后正常。你可以试试通电等几分钟再飞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掉高情况,不严重。一直无法解决,最后刷V2版。情况解决了,通电预热2分钟多,起飞很稳,之前的问题没 ...

今天飞了两块电池,发现第一块电池后面几分钟确实稳点,但是奇葩的是第二块电池又莫名的抽 了,都是小幅度的摆动,悬停的时候最明显,有风更明显,有时又很稳,有时明显可以看到在抖,都不敢挂云台相机飞高了,naza  lite   还是不省心啊。。。。。

网友:
检测一下IMU!校准电子罗盘

网友(2017-03-15):
起飞前要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