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螺旋桨稍微一推油门马达就抽风(不带桨没事);horizon模式歪向一边

楼主(2017-01-28):
正在装机测试一下,发现稍微推油门马达就一抽一抽的。。稍微飞起来一点再推油门就掉地上了
切到horizon模式总是歪向一边…推油门依然抽风。飞之前传感器放平校准过的
上视频,求指导(视频中油门稍微推高后就没再动了,但是马达一抽一抽的)
补充:在BF配置界面推油门,4个马达都是到1420油门左右就开始抖。。
把螺旋桨摘掉的话推更高油门也没出现这种情况补充:电机是银燕RS2205,电调是好盈30A

2017-01-28更新:电调刷回14.4固件,抽风问题似乎好了…之前手贱刷到最新固件14.9版本,看来这个电调不支持新版本的固件??郁闷
自稳模式依然歪着飞。。重新校准传感器后还是这个德性。。

楼主:
补充:在BF配置界面推油门,4个马达都是到1420油门左右就开始抖。。
把螺旋桨摘掉的话推更高油门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cf 比 bf 好调很多。已经刷回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 比 bf 好调很多。已经刷回cf

应该不是飞控的事,只是单推油门,传感器和飞控逻辑都没有介入。用BLHeliSuite去推油门也是一样,感觉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电调我上周刷了版本,有什么需要配置吗?

网友:
在地面站马达界面推也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在BF配置界面推油门,4个马达都是到1420油门左右就开始抖。。
把螺旋桨摘掉的话推更高油门也没出现 ...

去掉桨不抖,那有没有考虑过是桨的平衡不好的原因?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C:
油门没校准好  BL 的电调校准前 要把电调设置调成默认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桨不抖,那有没有考虑过是桨的平衡不好的原因?

换了另一种3页桨,也是油门过了1420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没校准好  BL 的电调校准前 要把电调设置调成默认  PWM

都是默认的

网友:
楼主这动作很危险
飞控抽风的话,立即自动到最大油门,脱手而飞!

网友:
1、把飞控在CF/BF中先reset一次,避免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2、校准陀螺仪、校准油门电机,避免一些抽风、跑偏问题;
3、在CF/BF中的Motor页面,不要用遥控,用界面上的滑块启动单个电机看是否正常,若单个电机都正常,则电机、电调无问题。

网友:
我之电机转向不对就是这样抖的,确认下电机转向都对吗?

网友:
1  建议你刷Bf3.0固件  2  自稳和半自稳模式都是这样  手动就不会  3  室内调机切勿装桨

网友:
你选了airmode

网友:
你能不能是桨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