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上的BB响

楼主(2017-01-28):
是用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刚买了10个无源的回来焊上,没有用。

网友A:
需5V的小型的有源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5V的小型的有源蜂鸣器

被教程误导了,,还买了10个,钱是不值钱,主要现在没得装,唉哟,

网友:
应该是无源的吧,我用的5V两条腿那种

网友:
买回来试试,用5V电源+-极接蜂鸣器的接脚(注意也有+-极),通电响就可以用!不用焊接,用线头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F3接5V有源的。
有源的声音是单一的,通电就一种声音叫;无源的需要自己编程音频,可以唱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接5V有源的。
有源的声音是单一的,通电就一种声音叫;无源的需要自己编程音频,可以唱歌。

F3可以编程音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