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推油门自转问题求救!!!

楼主(2017-01-28):
两块F3都有这种问题,已经刷bf2.9.0版本。
目前问题是:解锁后缓推油门,穿越机慢慢上升、同时向右自转。通过打方向杆无法实现停止旋转,反而出现加速上升。
另一个问题是为了使油门上下限分别达到1000和2000,行程要调到-150%和150%,这个是否正常?

有关参数截图如下,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油门行程

油门行程

网友:
这个出现问题一般是就是油门中点没有设置好

网友A:
我的F3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一推油门,有一个电机不转,另外3个乱转,方向混乱,不受控制,刷了很多次固件都没用,实在没辙了,再不好就换CC3D了。期待F3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3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一推油门,有一个电机不转,另外3个乱转,方向混乱,不受控制,刷 ...

检查通道有没有连接错误。

网友B:
查检马达的旋转方向,错了

网友:
自稳和半自稳不带桨情况下空推油门都是这样  换手动模式就没有这个情况  完全正常

网友C:
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检马达的旋转方向,错了

这位老兄讲的对的马达位置换正确以后 一切正常了。已经爽飞感谢!

网友:
第四幅图的yaw RC rate是0?

网友:
螺旋桨正反,电机正反,油门中立点,油门行程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