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雷讯的大神们告知 双GPS到底怎么接是对的

楼主(2017-01-29):
从你们PIXHACK页面找到的网盘下载的资料如下

进去后

下载后

有个GPS接口2改线
图一

还有个PIXHACK接口定义
图二

请告诉我图几是对的,并更正你们的资料!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依据pixhack的接口定义图来吧。当然建议lz自己测试一下吧。把主gps拔了,看gps2能不能用?

网友:
改线的那个是第二个gps,不需要罗盘,所以把罗盘给挑了,如果就是一个gps就差在立着的那个口里

网友:
刚找到的图 , 看得较清楚 , 楼主按改线接在飞控便行了 , 4及5接口与pixhawk是反的 , 弟二个gps接在接口4是正确的

楼主:
这么说图一是对的

网友(2017-03-16):
按 图二定义,地、5V、RX、TX,其实GPS就需要四根线,和 GPS1 (串行口1)定义一样的,GPS1 上能用的 GPS 直接插到 GPS2 也一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