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 一 架 GT195X 穿 越 机 诞 生 了 ! ! ! 】

楼主(2017-01-29):
        又要开始打造我的GT系列穿越机啦。。。。。。
        闲下来就瘆得慌,不折腾点东西就觉得不自在。。。。。。
        这不,又搞到4个EMAXZIDAN系列BULLET 30A迷你电调,又开始收集其它设备,慢慢凑齐一套机的东西,机架很早也在策划中,因为之前做的穿越机都是使用的迷你版飞控,没有一架是装标准版飞控的,所以这次的机架思索了很久,修改了很多版本,最终决定做一架GT195X穿越机,顾名思义,轴距195mm,正X型布局。

    主要配置:
        GT195X
        CC3DF3 BF3.1.0
        BULLET 30A DSHOT
        DYS SE2008\2550KV
        T14SG
        FM800 PRO
        非凡25-200-600mW
        HS1177
        4S1300mAh
        小飞手

几经修改的GT195X机型:

最后定型:

开始出图:

雕刻碳板:

顶板LOGO:

分线板焊上XT60:

分线板装上底板:

盒装DYS SE2008\2550KV电机

DYS SE2008\2550KV正反牙电机:

EMAXZIDAN系列BULLET 30A迷你电调:

EMAXZIDAN系列BULLET 30A迷你电调:

EMAXZIDAN系列BULLET 30A迷你电调和DYS XM20A电调对比大小:

电机和电调焊接好:

套好热缩套装上底板:

套好热缩套装上底板:

收缩热缩套并焊好分电线:

收缩热缩套并焊好分电线:

标准版CC3DF3飞控(已更换STM32F303刷BF3.1.0):

CC3DF3装上机架:

非凡可调25-200-600mW图传和FM800 PRO接收机:

固定好图传和接收机:

固定好图传和接收机:

图传和接收机装上机架:

图传和接收机装上机架:

图传和接收机装上机架:

螺丝上好摄像头固定板:

固定好摄像头和顶板,固定好接收机天线。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重量:

穿上电池绑带:

上桨:

相机固定座待续。

飞行视频待续。

楼主:
3D打印相机固定座:

3D打印相机固定座:

3D打印相机固定座:

用尼龙扎带绑在顶板上:

魔术扎带绑上GOPRO相机:

魔术扎带绑上GOPRO相机:

魔术扎带绑上GOPRO相机:

网友:
蛮好看的,机架全部弄好多少钱?

网友:
做的很仔细,确实是经过思考的

网友:
中间一根柱子看上去好变扭,没有起到固定上下碳板的作用……不过楼主的装机值得点赞

网友:
楼主你的透明热缩管哪里买的

网友:
真心厉害,全手工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用cc3d刷bf,为什么不直接f3?

网友B:
飞控和接收从哪里取的电呢? 图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用cc3d刷bf,为什么不直接f3?

cc3d换了stm32f303后,可以开双8K,cpu使用率35%左右,f3最高只能开8k\4k。不过需要刷cc3df3专用bf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和接收从哪里取的电呢? 图传吗?

图传5V供电。

网友C:
接收机注意设失控保护,我的接收机和你这个一样,没设失控保护,被上天收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注意设失控保护,我的接收机和你这个一样,没设失控保护,被上天收走了

一直都设有失控保护,失控上锁+最低油门。谢谢提醒。

网友:
GT老师作品  必属精品  南宁穿越党Nnfpv的典范

网友:
请问图纸能给一份吗?我有一个迷你的CNC,想做一个玻纤板的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都设有失控保护,失控上锁+最低油门。谢谢提醒。

飞机做的干净利索,足见楼主功力和规划周密!赞!
问下楼主,如果设置飞控保护?在BF里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做的干净利索,足见楼主功力和规划周密!赞!
问下楼主,如果设置飞控保护?在BF里设置吗?

谢谢!!!
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油门最低和开关上锁状态。
地面站里失控保护设置飞控上锁状态。

楼主:
需要图纸的自行下载:

百度云附件:GT195X.dxf

网友:
66666 做出来真漂亮

网友E:
电源插座要上卡子固定住,你这样炸到插头就会在焊接部分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插座要上卡子固定住,你这样炸到插头就会在焊接部分撕开。

看图

网友:
楼主,做的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