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应该是直接给它供电呢,还是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2017-01-29):
如题

网友:
不是从飞控板上直接5v接口连上去供电的嘛?为毛要接收机供电…不是应该反过来用飞控给接收机供电嘛……

网友:
笨方法,应该是可以的,飞控那边不带其它东西的话,

网友A:
一般来说,是BEC给飞控供电,飞控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BEC给飞控供电,飞控给接收机供电。

那接收机给飞控供电有没有什么隐患呢

网友:
分电板上5v接到飞控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接收机给飞控供电有没有什么隐患呢

有隐患。我的第一台穿越机,是店家帮我组的,后来自己拆了,学习重新装。装好后把电调烧了一个,找不到原因,发回店家,店家说我改成了接收机给飞控供电,把飞控搞坏了(当时是CC3D)。原因我现在还没搞清楚。反正接收机是用电设备,飞控很多自带BEC,是配电设备,不要搞反了。

网友:
接收机本身没能力承载太大负荷的啊,让接收机给飞控板供电,飞控要供电给一堆东西,时间长了接收机能不烧嘛=.=

网友B:
接收机正负极所有通道相通
飞控通道正负极所有通道相通
都是并联关系
何来接收机供电?何来飞控供电?

网友:
接收机带BEC吗?

网友C:
       并联电路,初中知识!菜鸟一群."线路电流"不要超载,接那个先后都一样.

网友:
主要看bec是哪个

网友:
从分电板取电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隐患。我的第一台穿越机,是店家帮我组的,后来自己拆了,学习重新装。装好后把电调烧了一个,找不到原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正负极所有通道相通
飞控通道正负极所有通道相通
都是并联关系

就是把5v电源插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电路,初中知识!菜鸟一群."线路电流"不要超载,接那个先后都一样.

就是把5v电源插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把5v电源插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

           我也是这样接线,没出现问题.

网友D:
没什么大差别   反正我没用出事    那么小的电量  5V的 一般不会出现过载  不是  电调那些大电流 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接线,没出现问题.

好滴,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大差别   反正我没用出事    那么小的电量  5V的 一般不会出现过载  不是  电调那些大电流 没什么事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