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和150dfc差别有多少?

楼主(2017-01-29):
手头有一台主板坏掉的150dfc,其他都完好....需要换多少零件就可变成150x?

网友A:
尾桨20的换成23的

网友B:
主电机和尾电机也要换

网友C:
換組控板跟接收板就可

网友B:
正确答案是主板,主电机,尾电机,尾桨

网友D:
主電機只是kv值提升了一點
尾電機維修方便了點
沒有跟著換新的必要

网友E:
主控板,十字盤,尾槳或者可以不用換

网友F:
如果整机都是完好的
建议先更換这组 150GRS无平翼系统组

网友G:
已经折腾了 换了 主板和电调板 我买早 是分开的版本 主板和电调板还要自己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