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380,金鱼尾,尝试各种方法无果,我快被逼疯了!

楼主(2017-01-29):
SAB380
蓝k8
参数全默认,感度怎么调都金鱼,低了是低频大金鱼,高了就变成高频小幅度的摆,反正就是没有一根棍的时候。

尾变距顺滑,各种地方都顺滑!

旋翼头和整个尾巴都拆了重装,没有零件及轴承损坏,所有零件都正常。

不带大桨只带小桨,推油门,震动先升高再降低,最低几十,最高300多(估计是共振),大部分都在100多,满油门也100多。

三片大桨配到重量相等,并且各自的重心位置一致。

没蓝牙,所以悬停震动没法测,不过我把螺距设成0,装上大桨,连上电脑,推油门,震动最大900多,估计上了天震动也不会大到太离谱。

所以,现在实在没招了,,,,

万能的模友,你们可有神通治它的金鱼尾?小弟在此谢过了!
(红字加大字号是为了防止有些瞎眼的人不认真看帖,在评论里车轱辘话来回说,所以特意加大醒目。)

网友:
有可能问题出在虚位上面,之前有模友尾管轻微晃动造成你这样情况。只是举别人例子,从尾管固定座到后面的各部件虚位检查看看

网友:
900振动不大!我两千照样飞!你看看尾管啥的固定是否有问题吧!?舵机也怀疑一下!?尾中联变型!??电调是否转速不受控制?!换着排除吧!

网友:
检查油门曲线

网友:
把博士帽里面的I值调低点试试

网友:
查机械部分安装好了吗,左右行程尽量一致。

网友:
如果机械部分没毛病 可以尝试调p值和i值 具体看我的帖子 再有种可能是尾舵机问题

网友:
三桨 十字盘感度降低到10

网友:
是不是尾舵机球头扣太紧?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舵机和电机电调。震动不大,尾巴顺滑,机械问题应该不大。建议看看尾舵机拉杆和陀螺仪双面胶有无问题,再查查电子设备。

网友:
还有楼主说了轴承正常,但是还是提醒你确认一下尾巴推力轴承装反了没。

网友:
虚位是无所谓的,关键还是不够顺滑,尾拉杆换轴承对这种金鱼尾是立竿见影。

网友:
压带轮、尾管粘胶布锁紧。

网友:
楼主说不出来基本排查思路,怀疑问题的方向,又信誓旦旦机械上没问题,帮忙的没见过实机,岂不都是盲人摸象,说不到点子上。
之前有个模友急匆匆到家,说是金鱼尾不会好,怀疑mb坏了,要我找个mb给他装上试试。我拿机器通电试尾巴反映,总觉得尾舵机转动不正常,但是朋友说新收的贴签还在不会有问题。我只好装个新mb给他试,仍旧金鱼尾。后来我叮嘱他再检查尾舵机,两天后回信说是被骗了,舵机卖家说无拆无修99新,结果打开一看,输出轴轴承都伞开了,所以奉劝楼主开贴一定自己尽量说清楚,说不清上照片,照片不行了还有视频,不然帮忙的也是帮倒忙。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
请检查总螺距行程,如果螺距行程太大,会造成扭矩过大。

网友:
首先机械排震;然后检查轴承问题;最后调节陀螺仪和转速!---这样的顺序应该更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深有体会 呵呵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 也可能尾舵机灵敏度太高了。感度低吧尾巴没有力量 高哪怕一点吧狂抽金鱼尾  中立点吧怎么设置都治不住  正反扭力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A:
楼主尾舵机是??

网友B:
先檢查三軸的設定看看
樓主你尾感度的設置是怎麼設的?
VBAR (KBAR)如果沒特別指定的話內定是用電腦調整
所以有可能控設了半天,可是感度根本沒連動到,所以一直沒法改善擺尾問題

网友C:
可能是舵机有问题

网友D:
更换性能优秀的尾舵机

网友E:
你先潜水,多看看,直升机玩的人越来越少,不像以前还有老手能带带教教,直升机就是个技术活,调机更是需要时间,重要的是配件现在不好买到。最最重要的是,直升机比起航拍器风险更大,砍人伤人以前也时有发生,好自为之。我先确定下,你玩过直升机吗?没玩过先练模拟器,这是对你的生命财产负责,也是对围观的吃瓜群众负责,有生命危险。建议楼主先模拟器练好技术,直升机相当难操控,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像大疆那样上手就飞的。练好技术再飞,对自己和他人都有保障。遥控器连接的就是模拟器了,直升机出故障概率比航拍器高得多。要小心翼翼稳妥些。您这是要开挂的节奏啊

网友F:
转速。 换碳尾桨

网友G:
看说明书,用说明书上的尾杆长度,尾舵孔,最内孔(kSt),V8 neo尾行程100~120,感度60,控上30(futaba)基本没有金鱼尾,大风天会轻微摇(小鸡抗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