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50六轴机架可以上6s电池吗?

楼主(2017-01-29):
大神们咨询个问题,s550六轴机架,搭配naza m lite飞控,好盈乐天40A电调,搭配朗宇x3508s电机,配10寸桨,带两轴云台和山狗,这个配置可以上6s电池嘛?

网友A:
电机如果是400KV左右可以上6S 但是要配15寸浆 要不效率太低 你这电机估计680左右KV 配4S 上12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如果是400KV左右可以上6S 但是要配15寸浆 要不效率太低 你这电机估计680左右KV 配4S 上12寸浆

电机是900kv,桨只能用10寸,11寸桨就互相打架了

网友B:
上多大的电池,只与你的电机KV值、电调耐受电压以及桨有关系,与你的机架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900kv,桨只能用10寸,11寸桨就互相打架了

900KV的电机+10寸桨,不管你的电调是几S,都不可能上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多大的电池,只与你的电机KV值、电调耐受电压以及桨有关系,与你的机架没有一毛钱关系

哦 明白 那我这个配置最大能上到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
600可以上3508电机可以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KV的电机+10寸桨,不管你的电调是几S,都不可能上6S电池

好的  好的 谢谢了

网友A:
550机架根本不存在只能上10寸桨,我自己550都上的12 或者 13寸浆 主要是你电机KV决定了用桨,建议换680左右KV上12寸桨用4S电池效率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机架根本不存在只能上10寸桨,我自己550都上的12 或者 13寸浆 主要是你电机KV决定了用桨,建议换680左右 ...

550四轴当然可以,但是LZ的是六轴,桨尖距离不到1寸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多大的电池,只与你的电机KV值、电调耐受电压以及桨有关系,与你的机架没有一毛钱关系

当然有关系。电机KV值越低,桨翼越大。桨翼的大小决定了机架的大小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关系。电机KV值越低,桨翼越大。桨翼的大小决定了机架的大小

难道按你的说法,650的机架就不准我装1047的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按你的说法,650的机架就不准我装1047的桨?

你350机架装18寸、20寸桨也没人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350机架装18寸、20寸桨也没人拦你

你错了,桨会拦我的。

大过年的,抬杠有意思吗?难道你认为我对楼主问题的回复有错,会误导楼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机架根本不存在只能上10寸桨,我自己550都上的12 或者 13寸浆 主要是你电机KV决定了用桨,建议换680左右 ...

机架才买没多长时间 玩段时间换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