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不锁尾问题?

楼主(2017-01-29):
年前最后一天买到了轴传动来更换了皮带传动,试飞3分钟后再次不锁尾高速旋转,怀疑齿轮滑了,拆了后感觉没滑,还是换了新的齿,再次试飞,依然是3分钟后不锁尾,这次看清楚了,是右舵高速旋转,说明是尾舵机自己往右打死。难道是因为安装紧凑陀螺造成的问题或者舵机自己的问题,太痛苦了。陀螺是MB,尾舵是455,电调是凤凰15A。线距离电机目测2mm。

网友A:
我记得250尾舵机是装在尾管上的啊

网友B:
这线是不是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250尾舵机是装在尾管上的啊

250Pro的舵机装机身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是不是破了

是的,电调线被扎带扎破了。难道是难道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调线被扎带扎破了。难道是难道是这个引起的。

不管是不是都要换线 这样太危险

网友:
换oxy3算了

网友:
这250我玩过一段时间,太不好弄了,小小炸一下,横轴必断,主要是横轴的螺口太薄、太脆,要想爽飞除非不炸机,每次都完美起落

网友:
既然都这么痛苦了,不如换个机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