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正负螺距问题!求各位大哥看下问题所在!

楼主(2017-01-30):
  买了120一直没飞  前两天飞了一次  自己乱飞掉了下来  看着没大有问题就又重新飞了一把 但是这次直接飞不起来了 而且机身抖的厉害   飞不起来的原因应该是成负螺距了吧?这个应该怎么调  ? 还有  副翼一直自己转是什么情况!?  qq1277986364  希望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加我qq详细说一下  分享点经验 小弟实在跪谢!

网友:
如果是负螺距,风是向上吹的,你拿在手上推油门看下。要注意安全

网友:
看看横轴弯了没有,
拆下来看看,多半是那个问题

网友:
多半是最下面那个齿盘松了

网友:
有东西松动了

网友:
旋翼头拆开检查一下,看看横轴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