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板或单片机

楼主(2017-01-30):
本人想用一台电机(A)的转速,控制另一台电机(B)。
想要达到的效果:
       电机A                       电机B
      0~90转                      不转
      大于90转                   3000转
     100转                         3000转(同时控制板发出一个电流信号)
     100转~500转             3000转~停止(电机A转的越快电机B转的越慢。并且是线性关系)
     500转以上                   停止
初步方案:在电机A上装上霍尔用以检测转速,然后将信号传给控制板。控制板用一个单片机,写个简单的程序。再加个直流无刷驱动,用以控制电机B的动作。
请教大侠们:
1、这个方案行不行?
2、有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方案?
3、电机B功率很小几十W就可以,也不一定用直流无刷。只要能线性变速,普通电机电压变速也可以。

网友:
看高手回复

网友A:
考虑电机b的定速实现及加速时间

网友:
这个我觉得可行,程序也比较简单,不会的地方在网上找找视频教程。如果用5a60s2可以直接输出模拟量接到驱动上。那芯片自带da,ad转换的。好几年没玩了,现在用脑袋想代码还真想不出来了。我觉得大概可以这样,把霍尔传感器接到外部中断引脚上,转一圈后就运行定时器,不过我喜欢用软件定时,也就是让它不停的加一。转第二圈的时候查看加到多少了,然后判断这个数字再做出决定输出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电机b的定速实现及加速时间

电机B不需要严格的定速,电机A的转速也是动态的。加减速时间都无所谓,我前面没有讲清楚:90启动,到100时能达到3000就行。所以说要求很低的。

网友B:
我感觉方案可行,单片机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吧?上个PLC也不值当啊。何况单片机就是PLC的起源。

网友C:
应该是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了吧?因为涉及到几个逻辑,用模拟电路还更麻烦,可以用STC的八脚单片机,才一块多钱一个,虽然IO口少,但是用在这里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方案可行,单片机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吧?上个PLC也不值当啊。何况单片机就是PLC的起源。

谢谢同学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了吧?因为涉及到几个逻辑,用模拟电路还更麻烦,可以用STC的八脚单片机,才一块多 ...

谢谢同学指教

网友:
A上加个旋转编码器,B用伺服,编码器脉冲进伺服驱动。

网友D:
进阶型伺服直接就可以了,速度模式,内建凸轮表即可,低端的,编码器进PLC或运动控制器,再通过PLC驱动伺服(脉冲或总线都可以)。
我是以变频器控制A电机(那个绿的),A电机屁股后的旋编进B电机驱动器(那个黑的),驱动跟随B电机跟随A。比例/逻辑关系通过触摸屏可任意修改,并以485方式传给PLC,PLC Y点接伺服驱动外部IO点,伺服驱动输出点也可以返回给PLC,数据可通过通讯回传给PLC。触摸屏可通过访问PLC相应寄存器获得A,B电机工作状况,并实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阶型伺服直接就可以了,速度模式,内建凸轮表即可,低端的,编码器进PLC或运动控制器,再通过PLC驱动伺服 ...

非常感谢朋友的回复。朋友的这个方案造价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一些。我想尽量简单,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本人认为可行且廉价的方案
用料:
Arduino 一台 Pro Mini即可

其实编码器都可以不用。A轴加个磁铁,用干簧管每转一周发射一个信号。总归只是检测圈速,不用精确到角速度。

网友F:
单片机,简单,有效,成本低
问题是:你得会玩单片机

网友:
用霍尔开关监测第一个电机和第二个电机的转速 用PWM控制第二个电机的转速

网友:
要是要求低速下精度和速度可以选用几十元的·几百线的编码器测量第一个电机转速

网友G:
批量的话单片机合适·这个板子成本也就几十元·
量少的话plc吧·

网友H:
从你发帖那天要是在网上看看单片机的视频教程,现在应该差不多能写这个小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简单,有效,成本低
问题是:你得会玩单片机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的话单片机合适·这个板子成本也就几十元·
量少的话plc吧·

非常感谢。

网友:
电器方面本人比较差的,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你发帖那天要是在网上看看单片机的视频教程,现在应该差不多能写这个小程序了

精力不能都放在这,还需要工作。有的同学说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入门。

网友I:
光电或者霍尔检测,MCU计算转速,用if,else if语句设定阈值,PWM输出拖动控制电机转速,如果要闭环的话,在小电机上也装上霍尔或者光电,信号反馈给MCU,校准小电机转速。程序不难的,但是先要把电路设计好。

网友J:
电控搞这个是没问题,用机械结构才费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电或者霍尔检测,MCU计算转速,用if,else if语句设定阈值,PWM输出拖动控制电机转速,如果要闭环的话, ...

非常的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控搞这个是没问题,用机械结构才费脑吧

没太明白?请朋友讲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2017-03-03):
变频器是不是可以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

网友(2019-02-08):
用AD转换电路把转速脉冲变成电压,再通过负反馈实现调压,直接控制A电机速度。B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