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关于航拍无人机电池的那些事

楼主(2017-01-30):
电池基本问答

航模电池的参数有哪些?

答:一般的参数有电压,放电倍率,充电倍率,容量,内阻。

以常规 3S  2200mAh  25C放电  5C充电为例。3S(S串联)代表这个就是3个电芯串联起来的电池,单个电芯正常起点电压是3.7V,充满截至电压为4.2V,这个电池就是11.1伏起电压,充满就是12.6伏,容量就是2200mAh,25C放电,表示这个航模电池可以以25*2200mA=55A最大电流放电。

5C充电就是5*2200mA=11A最大电流充电。

常用品牌:ROC、花牌、富力、格式、赤道、达普。

电池C数是什么?

答:电池的C数目,可以这样理解,以3S 2200毫安电池为例,1C放电就是一个小时把这个电池从4.2v放到3.2v的电量。

大致就是以2.2A电流放电一小时,5C即是以11A电流放电,大致十二分钟就放完一个电池了。如普通航模电池的放电倍数,即10C起步,至75C 不等,航模使用的是特殊工艺的聚合物电芯与普通手机和移动电源使用的聚合物电芯是不同,不能混用。

航模电池保存电压?

答:航模电池由于工艺特殊,所以通常是在使用前几个小时才充满电,当不使用的时候放电至3.8至3.9伏保存,切忌过低或者过高电压状态下保存电池,以延长使用寿命与维持有效容量。

常规的锂电如手机电池移动电源,均带有保护电路板,从而具有防止过放,过冲,短路,但是航模动力电池,没有保护电路板,所以很容易过放过充短路,发生危险甚至baozha。

为什么不满电保存?
充满电的电池,不能满电保存超过3天,如果超过一个星期不放掉,有些电池就直接鼓包了,有些电池可能暂时不会鼓,但几次满电保存后,电池可能会直接报废。
因此,正确的方式是,在接到飞行任务后再充电,电池使用后如在3天内没有飞行任务,请将单片电压充至3.80~3.90V保存。如在三个月内没有使用电池,将电池充放电一次后继续保存,这样可延长电池寿命。

保存电池环境?
电池保存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最好能放在密封袋中或密封的放爆箱内,建议环境温度为10~25°C,且干燥、无腐蚀性气体。

用什么样的充电?
锂电池充电,是有特殊要求的。目前大量锂电池组采用了多电芯串并形式,由于电芯个体差异,导致充电和放电不可能做到100%均衡,因此一套完善的充电管理电路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常用的比较好的有:una6、pl8、720i、306、308、4010等。
什么叫智能锂电池?
智能锂出现是我们视线中是大疆的精灵2上配备的,在电池组外面加上外壳,加上了大电流智能开关,将锂电池平衡芯片集成在了电池里,可以对里面的锂电池组进行完善的充电,以及放电管理。在我们充电时再也不用很贵的平衡充电器了。但是智能电池对电源的要求较高,如果使用非原厂的电源适配器会出现报错的情况。

锂电池误区
购买新的锂电池之后,第一次充电是否一定要充满才能使用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很多用户的误区,这种误区都是从一些老模友从以前使用的镍氢、镍镉电池那里得来的。如今锂电池和镍镉电池不一样,它是没有记忆功能的,可以做到随用随充。
锂电池在实际中的运用

不过放

电池的放电曲线表明,刚开始放电时,电压下降比较快,但放电到3.9~3.7V之间,电压下降不快。但一旦降至3.7V以后,电压下降速度就会加快,控制不好就导致过放,轻则损伤电池,重则电压太低造成炸机。有些模友因为电池较少,所以每次都会过放,这样的电池很短命。策略是,尽量少飞一分钟,寿命就多飞一个循环,宁可电池多买两块,也不要每次把电池飞到超过容量极限。要充分利用电池报警器,一报警就应尽快降落。

不过充

使用专用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可以是锂离子或锂聚合专用充电器,两者非常接近。部分移动电话的充电器可以用来充锂聚合物电池(小容量电池)。这不会损坏电池。

准确设置电池组的电池单体个数。充电的头几分钟你必须仔细观察充电器的显示屏,在上面会显示电池组的电池个数,一定要非常熟悉的你的充电器。

第一次充一个新的锂电池组,检查电池组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以后每10次充放电也应做同样的工作。这样做是绝对的必要。假如电池组内电池单体电压相差超过0.1伏以上,你就应当分别把每个电池的电压充到4.2伏使之相等。假如每次放电后电池单体的电压差均超过0.1伏以上,则表示你的电池已经出现故障,应当更换。

无人照看不要充电。

一般没有厂家的特别说明,充电电流不要超过1C。但是现在支持大电流放电的电池基本都支持超过1C的电流充电,甚至5c以上的电流充电,建议不要使用标称的极限电流充电,一般控制在3c以下是比较安全的。 买3个电池交替充电比买一个电池而不得不快充更划算。

不损坏包装
电池的外包装是防止电池baozha和漏液起火的重要结构,锂聚电池的铝塑膜破损将会直接导致电池起火或baozha。电池要轻拿轻放,在飞机上固定电池时,扎带要束紧。因为会有可能在做大动态飞行或摔机时,电池会因为扎带不紧而甩出,从而导致电池破损或baozha等危险情况。
不短路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电池焊线维护和运输过程中。
短路会直接导致电池打火或者起火baozha。
当发现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电池出现断线的情况需要重新焊线时,特别要注意电烙铁不要同时接触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另外运输电池的过程中,最好的办法是,每个电池都单独套上自封袋并置于防爆箱内,防止运输过程中因颠簸和碰撞导致某片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同时碰到其他导电物质而短路。

3锂电池工作机制

飞行器以锂电池为动力,低温环境会严重降低锂电池的性能。
当电池暴露低于15°C的环境下时,电池的化学物质活性显著降低,其内阻增大导致放电能力降低,电池放电时电压降加大,电压会大幅下降。从而导致电量冬季飞行时间大大缩短。

冬季飞行如何使用锂电池
飞行前,务必将电池充满电,保证电池处于高电压状态。
将电池充分预热至25度以上,降低电池内阻。建议使用电池预热器,对电池
进行预热。
起飞后保持飞机悬停1min左右,让电池利用内部发热,让自身充分预热,降低电池内阻。
对飞机电池进行保温措施,如给inspire贴电池海绵垫,给phantom的机身散热格栅贴胶条阻隔空气流通。
如果是多旋翼系统,可以给电池裹上毛毯,然后再绑上电池,停留1min再飞行。
把报警电压升高
DJI 飞行器的电压和电池百分比可以一起参考避免蓄电导致百分比数据不准
把报警电压升高(比如单片报警电压调至3.8V)。在DJI GO里,我们还可以把低电报警从30%调高到40%,因为在低温环境下压降会非常快,报警一响立即降落。
无论怎么放置电池,一定要保证是干燥的环境,也尽量避免在很低温的情况下对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
楼主好,我也是天津的。自己在网上学的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