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手抛小胖子,用冲浪者max验证了下apm手抛自动起飞

楼主(2017-01-30):
飞冲浪者max好几个月了,越飞越感觉冲浪者max慢,所以过完年打算入小胖子。一直害怕尾推螺旋桨打手,就用冲浪者验证了下apm手抛自动起飞功能,为升级小胖子做准备。
配置:冲浪者max,2216 kv1100电机,9*6桨,4s 3300mah电池,apm 2.8刷的3.1.1固件
apm自动起飞不是一个单独的飞行模式,而是auto模式下的功能,可以实现手抛、弹射、滑跑等方式自动起飞(滑跑模式涉及的参数比较多,自己用不到,还没研究)。
步骤:
1、在Mission Planner的飞行计划界面,添加一个起飞指令,会要求你输入起飞高度和最小爬升角度,我按官网的建议,起飞高输入度40米,最小爬升角度输入15度(飞控会控制飞机以15度-最大爬升角度之间爬升,爬高到40米时,起飞完成)。写入航点。
     最大油门80%(其实我50%油门就能起飞了,但是起飞油门不能单独设置)。
     TKOFF_THR_MINACC  启动油门的加速度值,超过这个加速度值,油门才会启动。按官网建议设为15。
     TKOFF_THR_DELAY  油门延迟时间,单位是1/10秒,超过设置的加速度值后,按设定的延迟时间启动油门。按官网建议设为2。
     TKOFF_THR_MINSPD 启动油门的最小地速。别和TKOFF_THR_MINACC混淆了,一个是加速度,一个是速度。按官网建议,设为4。
     TECS_PITCH_MAX 最大爬升角度,当设置为非零值时,这个值将替换所有自动油门飞行模式的LIM_PITCH_CD参数,设为0时,将使用LIM_PITCH_CD的值。官网建议20,我设为0。
2、飞机上电,等待飞控自检完成,家的位置锁定。机头对着逆风方向,切换到auto模式(起飞方向是切换到auto模式那一刻的方向,别切到auto模式后,又朝另一个方向抛,那会。。。。我是不敢去验证了),用力抛出。完成起飞后切换到其他模式。
我的冲浪者max按上面的参数,抛出去大概2米,电机启动,完全不用担心抛小胖子螺旋桨打手了。ps:起飞过程中,打副翼是有作用的,类似于FBWA模式,升降没测试是否有作用。

网友A:
哈哈 我也是冲浪~   你的osd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啊! 大油门被干扰! 有时候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也是冲浪~   你的osd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啊! 大油门被干扰! 有时候会消失

动力电池直接供电,暂时就这样用吧

网友:
重心对,油门大,放心抛,

网友:
我小胖11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池直接供电,暂时就这样用吧

我吧osd外置  离电调远点就好了

网友B:
楼主,osd数据界面跳动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osd数据界面跳动咋回事?

osd图传发射都是接的动力电池直接供电,大油门就这样了。独立供电可能会好点

网友C:
飞机重 不敢扔后再动桨 小跑起飞
可auto跟航点粘一起  不好测试回家模式  目前地面直接打回家再扔 留auto做航点

网友D:
我的APM好像没看到有起飞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重 不敢扔后再动桨 小跑起飞
可auto跟航点粘一起  不好测试回家模式  目前地面直接打回家再扔 留auto ...

起飞和航点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PM好像没看到有起飞模式啊!

没有起飞模式,起飞是auto模式下的功能之一

网友C:
举个例子  auto起飞 习惯测试回家模式 然后再跑航点 就不行了  每次航点一次 再重新要断电才执行  难道我理解错? 不用地面站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  auto起飞 习惯测试回家模式 然后再跑航点 就不行了  每次航点一次 再重新要断电才执行  难道我理 ...

可以测试返航后再切回auto,只不过会飞控跳过已经执行的航点(包括已经飞向航点但还没有到达的航点),你可以在正式航点之前多添加几个航点,测试完返航后再切回auto模式。

网友E:
曾经用自动起飞手抛x5失败,可能1.2千克太重了,延时启动油门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推力,最后不得不助跑等螺旋桨疯转再脱手,这样虽成功,但仍逃脱不掉打手的威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测试返航后再切回auto,只不过会飞控跳过已经执行的航点(包括已经飞向航点但还没有到达的航点),你 ...

印象中 只要执行航点 途中转其他模式 再转回航点是没反应 需要断电重新执行 地面站有命令重新执行

网友F:
大神问个问题,apm的osd画面上显示遥控器信号强度吗,如果433接收机有rssi输出,接apm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问个问题,apm的osd画面上显示遥控器信号强度吗,如果433接收机有rssi输出,接apm哪里

我不是大神,你遇到的问题基本上官网都能找到答案A0到A13都可以接,接好后修改rssi_pin参数到对应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大神,你遇到的问题基本上官网都能找到答案A0到A13都可以接,接好后修改rssi_pin参数到对应的接口 ...

哦,明白了,玩商业控习惯了,忘记开源可以自定义输出和输入,谢谢前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神问个问题,apm的osd画面上显示遥控器信号强度吗,如果433接收机有rssi输出,接apm哪里

接好后修改rssi_pin参数到对应的接口...事实上rssi不会改变的只有最大同最小!!
APM RLT最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好后修改rssi_pin参数到对应的接口...事实上rssi不会改变的只有最大同最小!!
APM RLT最不靠谱

apm的rssi输入接口支持模拟3.5v电压输入,可以转化为接收机信号强度,这就要求接收机rssi输出接口支持模拟电压输出。你的情况估计是接收机rssi没有配置为模拟电压输出。
apm的故障处理可以配置为短时失控、长时失控、地面站失控,还可以配置每种失控情况下的对应措施,或者可以设置遥控关控直接切返航模式,感觉还是非常靠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的rssi输入接口支持模拟3.5v电压输入,可以转化为接收机信号强度,这就要求接收机rssi输出接口支持模 ...

RSSI發射是 MyFlyDream Rlink MFDLink 433Mhz我有AMP掉了2機回不來后不敢用但OSD出色..
非凡可以,也故障掉了1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好后修改rssi_pin参数到对应的接口...事实上rssi不会改变的只有最大同最小!!
APM RLT最不靠谱

pix的怎么样,是不是原理不一样要好一些

网友H:
请问auto航点设置时第一个应该选什么?我之前设置了3个waypoint,但是一切auto就掉高摔了,没敢再试。请问各位高手有范例让我参考下吗?多谢啦

网友I:
官网数据只能参考,我呢APM小胖纸抬起灰机手腕抖一下油门就来,放放心心抛出去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官网数据只能参考,我呢APM小胖纸抬起灰机手腕抖一下油门就来,放放心心抛出去万无一失!

那就失去防止手抛桨打手的意义了

网友:
顶贴是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auto航点设置时第一个应该选什么?我之前设置了3个waypoint,但是一切auto就掉高摔了,没敢再试。请问 ...

你看下航点高度是海拔高度还是相对高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也是冲浪~   你的osd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啊! 大油门被干扰! 有时候会消失

你是不是开淘宝店的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欧osd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欧osd

mini osd,直接动力电池供电,大油门干扰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不是开淘宝店的

不是啊 ·怎么?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E:
曾经用自动起飞手抛x5失败,可能1.2千克太重了,延时启动油门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推力,最后不得不助跑等螺旋 ...

我也是,冲浪者1.2kg,抛出后,电机再开始转动,根本起不来。

我把飞机在手上甩一下,电机开始转,动力上来了,再扔出去,就能起飞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官网数据只能参考,我呢APM小胖纸抬起灰机手腕抖一下油门就来,放放心心抛出去万无一失!

我是把飞机扔出去,起不来,摔了好几次,才摸索出这个方法的。

网友(2017-04-17):
引用 楼主:
你看下航点高度是海拔高度还是相对高度

怎么看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谢谢了

网友:
我大胖子都手抛

网友K:
小胖手抛没问题的把

网友L(2017-06-19):
只设置一个起飞航航点 不设置其他航点到达高度就执行回家盘旋么?